状态机按键这样写为啥不行呢

楼主(2010-07-24):
unsigned char key_scan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=0,key_old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_press,key_return=KEY_NO;
            key_press=PINE&0x07;
        switch(key_stat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press!=KEY_NO) key_state=key_state_1;key_old=key_press;//key_old=key_press这句不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press==key_old)//这句改成if(key_press!=KEY_N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return=key_pres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=key_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=key_state_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press==KEY_N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=key_state_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ey_return;
}

于扫描PE口的pe0~pe2的独立按键(10ms扫描一次)但是为啥在没有按键的情况下我用手碰(PE0~PE2)中的一个按键就误动作(不修改程序也一样)的上拉电阻我已经开启了          修改后有20%的概率出现按键按下但没有响应不知道为啥希望大家帮帮忙  修改前和修改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

网友:
你是否真正了解原程序中每一句代码的作用?

网友:
看了半天  没看出来由什么问题。。。悲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