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推荐CDMA模块,支持EVDO

楼主(2010-07-24):
参与的一个项目需要升级,加入3G网络接入功能。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,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:
1.使用哪种网络性价比高?
  个人倾向使用电信的CDMA,据说资费比较便宜。想听下高手的意见
2.若使用电信的网络,求推荐CDMA模块,最看重的是性能可靠。该项目基于linux系统,硬件上串口、USB接口都有。(是不是USB接口的模块速度更快?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可以选用ANYDATA的DTM-518C
产品名称:DTM-518C
Mechanical
◆        Size: 40.0mm x 30.0mm x 5.0 mm with case
◆        Interface Connector: 50pins B to B连接器
◆      Operating Temperature: -30°Cto +75°C

Connectivity
◆        CDMA: 800MHz
◆        GPS: 1574.42~1576.42MHz
◆        CDMA 2000 1xRTT
◆        Compatible to CDMA IS-95 A/B 800MHz
◆        CDMA 2000 1xEVDO Rev.0 800MHz
◆        CDMA 2000 1xEVDO Rev.A 800MHz
◆        USB2.0 (External interface)

Features:
◆        6 GPIO for customer interface
◆        PS Data Call
◆        Support GPS; support voice, message, data

DTM-518C Specifications
◆        EVDO Rev.A data service of up to DL 3.1Mbps/UL 1.8Mbps
◆        Power: DC 3.3V-4.2V

详细资料可发邮件到sunptt@haozetech.com咨询

网友:
CDMA-EVDO: Q26Elite
TDSCDMA: Q2668
WCDMA: Q26Ex

只有Q26Ex带OAT系统,其他都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