捡到一块貌似RFid的收发板,线圈很不错,找ic资料

楼主(2010-07-24):
捡到一块貌似RFid的收发板,看线圈做得很不错,
本想有空玩玩RFID,不过那个主控IC好像打磨过,
上面印着NACRE   LC8018FD, 搜不到datesheet.

楼主:
边上的 24c32 和 HYM8563都连接到主控芯片上, 看样子不像专用的RFID收发芯片

网友:
猜:2051 或者兼容型号。
这个板子估计是门锁上用的。

网友:
肯定是单片机,宾馆的ID卡锁

楼主:
好像是门锁上用的,
以前看过rfid都是要专用芯片产生rf载波读取或写入数据,如果是直接用单片机,怎么产生rf载波呢?

网友:
RFID门锁上的。125KHz的。
之前拆过一个,一模一样,设计的电路非常好。NB的是静态功耗才 0.xx个mA 。一般的125KHz的RFID读卡电路是没办法做到这么低功耗的。
单片机查不到资料,所以没法完全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。

板上有印网址,是深圳元坤锁业的。

楼主:
抄了下天线相关的电路,

并用示波器看了下对于引脚的波形,
cpu.14 为 125k载波输出, 每个几百个ms输出 5个 125khz的脉冲.
cpu.7  应该为卡检测
只是不知道cpu.9 和 cpu.10 脚为什么用途.

楼主:
输入8V时,静态功耗0.03ma左右,其中还包括HT7550稳压ic的功耗.
gg了一下,这中板子比较多,上面的布局大同小异.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产品

网友:
这个还没玩过呢!

网友:
很有用的东西

网友:
还没找到资料吧?我也想看一下。

网友:
我怎么好像见过这块板

网友:
看这样的线圈形式,肯定是某种读卡模块。

网友:
我也要玩这个喽!

网友:
淘宝有模块出售

网友:
拆了卖铜。

网友(2010-09-12):
CPU9 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或AD,用来读取卡片数据  CPU10用来检测卡片靠近的

楼主:
【19楼】 xjxxz :
如果CPU.9 是读取,CPU10用来检测卡片靠近, 那么2个最基本的输入检测功能已经有了,
剩下的CPU.7是什么用途, CPU.7看样子也是检测端.

网友:
7是用来通信的,通过两个线圈通信

网友:
静态功耗做的很低啊,这么低的功耗怎么检测IC卡的靠近呢????

网友:
1个电控锁的线圈而已,我卖了几万个了,读取ID卡的线圈,最长用于酒店客房门,没啥研究价值

网友(2010-10-18):
呵呵,我连卡片都复制出来了,用单片机模拟卡片,不过是用自己绕的线圈,并不是很好用,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