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不能产生锯齿波

楼主(2010-07-24):
我用仿真软件做课本的试验时不能产生锯齿波,求助

求助,不能产生锯齿波 (原文件名:1.png)

//功能:采用DAC0832产生锯齿波程序
#include<absacc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绝对地址访问头文件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DA0832 XBYTE[0x7fff]                //DAC0832地址
//函数名:delay_1ms
//函数功能:延时1ms,T1、工作方式1,定时初值64536
//形式参数:无
//返回值:无
void delay_1ms()
{
   TH1=0xf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置定时器初值
   TL1=0x18;
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定时器1
   while(!TF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查询计数是否溢出,即定时1ms时间到,TF1=1
   TF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ms时间到,将定时器溢出标志位TF1清零
}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主函数
{
   uchar i;
   TMOD=0x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置定时器1为方式1
   while(1)
   {
      for(i=0;i<=255;i++)                //形成锯齿波输出值,最大255
        {
            DA0832=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/A转换输出
            delay_1ms();
        }
   }
}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示波器不会用。把手中的资料多看些才是。
把波形正确地显示出来,对分析问题会有很大帮助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换了电路,终于调出来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换了电路,终于调出来了

祝贺你。
不过,还是要提醒你,示波器采用直流(DC)的输入方式,才能即刻得到正确、稳定的波形显示,避免类似楼主位波形的过渡过程,便于观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这个数字示波器 怎么搞出来的 谢谢

楼主:
我只是把课本的例子仿真出来,实物没做。程序就是上面的,改了原理图,在2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