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超频超到40MHz,哈哈

楼主(2010-07-24):
首先要说下,超频只是玩玩,用在产品上千万别超频。

今天试了下用40MHz的有源晶振,发现AVR可以正常运行,只测试简单的IO操作,其它外设都没用。

试了三种芯片均能工作在40MHz,分别是ATmega8L,ATmega48V,ATmega88V,最高工作频率为8MHz,10MHz,10MHz

电源是电脑USB出来的5V电压,温度在27.2度,单片机+有源晶振总电流在58mA左右,有源晶振的电流为12.8mA。

芯片不发热。

用万用表可以测到从PB0口输出的时钟信号和IO口软件输出的一个频率,说明真的跑到了40MHz。

不知道有没人试过更高频率的,我这最高只有40MHz的有源晶振了。

网友:
占位观看

网友:
强~~~
没超过频的,路过~

网友:
要把外设都测试完才能说正常工作~~5v工作电压加上有源时钟基本都可以,如果是无源晶振基本上就不起振了

网友A:
你的芯片那么N,我的MEGA8L上12M就死了,5V

楼主:
【5楼】 taole2

夸张,我以前试过ATMEGA8L 2.65V 正常工作在24MHz 还是洞洞板。

楼主:
【5楼】 taole2

突然想起,你的熔丝可能没设好,振晶频率越高,需要的振荡功率也越高,所以要使能CKOPT产生满幅振荡。就算24MHz上不了,12MHz也是能上的了的,内部RC都能上12MHz的。

网友(2011-09-17):
不对,我用mega16L,超频到40M能运行,但是稳定性差好多,换30M,虽然也差,但是不影响基本功能!!我做的是TFT彩屏,40M经常出问题

网友(2011-11-17):
之前试过128l超频到16M,竟然不起振了,后来把晶振换回8M才正常

网友(2012-06-21):
用无源晶振40M可以运行吗?做产品不能这么干,产品部稳定。AVR速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候,可以换成STM32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芯片那么N,我的MEGA8L上12M就死了,5V

MEGA8L在5V的时候上不了12M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