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试过程问题:校准时,电压最多仅到0.5,无法到0.1

楼主(2010-07-24):
电源安装完毕,按照春风的办法进行校准,注意是校准.

电流部分正常,电压部分,0.1V校准,LED在0.1步进指示,但无论怎么旋转编码器,采用万用表检测输出也是0.5V左右.

退出校准状态,所有电压都比正常高0.4V左右.

表用的是三位半的,用了不同厂家的表,都是一个问题.

请教,是不是电路部分有啥问题?

附图如下:

网友:
是否是mos管有漏电,就是说MOS管关不彻底,也查一下MOS管的驱动电路。

楼主:
已经按照修改要求,加入了那个电阻.

mos管漏点如何进行检查?请指导,谢谢

网友:
可以在校准时,把MOS管的一脚和3脚短路,这时输出应该是0V,如果仍然有输出,那么就是MOS管漏电了。

楼主:
mos管子1,3两脚短路后,out为0

故障依旧,最低电压0.5v,调不下去

楼主:
老大,是否有进展?

楼主:
春风,问题依旧,有空请上一下taobao的旺旺.最近一直联系不上你

stm32焊接各个节点都检查过了,一个一个脚和pcb板量的.

在校准状态,DA-V实测如下:

out(万用表测)     DA-V(万用表测试)   数码管读数
30.0              2.38              30.0
0.513             0.037             0.10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春风,问题依旧,有空请上一下taobao的旺旺.最近一直联系不上你
stm32焊接各个节点都检查过了,一个一个脚和pcb板量的.
在校准状态,da-v实测如下:
out(万用表测)     da-v(万用表测试)   数码管读数
30.0              2.38              30.0
0.513             0.037             0.10

我今天查资料看是否STM32引起的初始偏差,晚上在这里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