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rtex-M3的编程手册,详细到每一个指令的....

楼主(2010-07-25):
BASIC + ASM 玩习惯了,突然换C,不内插点ASM真不习惯......

自己找到了.........

网友:
9你一直在用汇编?连M3都用?

楼主:
BASIC + ASM了.......... BASIC保证框架,然后修改成汇编......一直这样搞~~~

楼主:
谁叫那些写库的不给力,一般运算我都自己写

s1 = rn div 176400
's1 = (rn>>10) div 176
'm2 = s1 div 60
's2 = s1 mod 60      '1s
'm2 = m2 mod 60      '1min
'h3 = m2 div 60      '1h

asm           '本部分优化上面4行
mov #60,w2
mov _s1,w3    'RN / 176400 -LOW WORD
mov _s2,w4    'RN / 176400 -HIGH WORD
REPEAT #17
DIV.UD w3,w2  '双字除法 w3L:w4H /60
mov w1,_s2    '余秒数
'mov w0,w7     '商总分数 w7
'REPEAT #17
'DIV.U w7,w2   '单字除法 w7 /60
'mov w0,_h3    '商小时数
'mov w1,_m2    '余分数
mov w0,_m2
end asm

网友:
你犀利
我只敢在PIC和51的小容量IC全用ASM玩,以前为了弄明白ASM四字节乘除法的花了约一个礼拜时间
现在没有这心情了。AVR/AVR32/STM32只能用C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犀利
我只敢在pic和51的小容量ic全用asm玩,以前为了弄明白asm四字节乘除法的花了约一个礼拜时间
现在没有这心情了。avr/avr32/stm32只能用c

又不是全用,全用当然快,这个只是编译器不能优化代码时候的妥协办法.......
我一优化代码就出好多问题,干脆内插

网友:
不妨看看C语言相关的资料。

对现代编译来说,RISC上自动优化的结果应该和人工汇编优化结果可比。
导致优化乱套的原因之一就是代码不够好。

网友:
我8位的刚开始时是用ASM,后来发现用C更方便

现在汇编指令又快忘光了

网友:
果然是牛人!

网友:
那么CM3的位带别名怎样操作呢用C。

网友:
既可以手工算个地址,也可以使用位带的编译器关键字。

网友(2014-03-26):
犀利哥啊

网友:
其实CM3的汇编比8位机的容易多了,因为不用处理多字节运算、判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