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求:锂电管理芯片,大家帮忙推几款。谢谢了

楼主(2010-07-25):
打算用两节800MA时的锂电,给系统供电,正常工作是用电池供电。能保护锂电过放电(充满时两节锂电8.4V,放到7V时,能切断电源)
插入外接电源,可以自动对电池充电。

网友:
理光,精工,富晶,3.5V就过放保护,太高了。

网友:
还没美上美

网友:
一般的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都是2.7左右才会保护的,3.5V就保护挺高的,还没见过,高人指点下

楼主:
1楼的兄弟,谢谢,那合理的是到多少判断为过放。
放电太光,怕损害电池

网友:
要看电芯的种类,最好还是用电芯厂家的参数,量不大,还是买做好的电池包吧

楼主:
电池包的话,价不合算,而且安装是个问题

楼主:
有没有具体点的型号.两节锂电,串连使用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