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兆AD怎么省功耗(没有sleep模式)?

楼主(2010-07-25):
AD9433,1W多的功耗。
将时钟信号置高置低都不管用,AD仍发烫;给1M的时钟也如此。
有啥办法

网友:
静态功耗很大,如果长时间不用,keyi考虑把电源关闭

网友:
停时钟还解决不了,只能关电源了
用个带使能控制的稳压器给他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