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 中断后返回不到主函数 搞了2天了

楼主(2010-07-25):
这个AD中断一直进行  最简单的主函数进不去
是不是中断里面调用其他函数的问题?
还有  在使用多中断的时候怎样用软件给标志位清零? ADC12IFG=0 吗? ADC12IFG&=~BIT3吗?

void ADCInit()
{
  P6SEL |= BIT3+BIT4; // 使能ADC通道A3和A4 6.3红外 6.4灰度传感器
  ADC12CTL0 = ADC12ON+SHT0_8+MSC; // 打开ADC,设置采样时间
  ADC12CTL1 = CSTARTADD_3+SHP+CONSEQ_3; //SHP: 使用采样定时器,CONSEQ_3:单通道多次转换 ,序列转换首地址CSTARTADD选MEM3
  ADC12MCTL3 |= INCH_3; //选择模拟通道A1 (SREF_6,选择外部参考电压,SREF_2,选择外部参考电压和AVSS)
  ADC12MCTL4 |= INCH_4+EOS; //A4,EOS最后通道
  ADC12IE = BIT3+BIT4; // 使能ADC中断
  ADC12CTL0 |= ENC; // 使能转换
  ADC12CTL0 |= ADC12SC; // 开始转换

}

#pragma vector=ADC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(void)
{

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= 0;

  A3results[index] = ADC12MEM3; // Move results
  A4results[index] = ADC12MEM4;
  index++;
  if(index == Num_of_Results)
  {
  unsigned char i;
  unsigned long sum_A3 = 0;
  unsigned long sum_A4 = 0;

  index = 0;
  for(i = 0; i < Num_of_Results; i++)
  {
  sum_A3 += A3results;
  sum_A4 += A4results;
  }
  sum_A3 >>= 5; //除以32
  sum_A4 >>= 5;

  Trans_val(sum_A3,kind1); //两个不同的采样通道
  Trans_val(sum_A4,kind2);

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