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L01能否既是接受端也是发送端呢?

楼主(2010-07-25):
NRF24L01能否既是接受端也是发送端呢?
我有两块NRF24L01,现在我只能一个用于发送,另一个用于接收显示。是否能实现作为接收的这端在接受到信号后发送一个数据到发送端,发送端变为接收,接收这个数据,再作为发送端发送一个数据给原先的接收,这之间不用按键控制。我弄了很多天都没解决。各位高手,帮帮忙,感激不尽!

网友:
可以的,使用 Enhanced ShockBurst 带数据包应答模式,很方便的。

网友:
我想过了那么多天了,楼主应该也想出来了怎么办了。只需要配置寄存器即可。发完数据之后然后把相应的nRF24L01配置成接收模式即OK。
我楼上那位说的算是一种控制模式。自动校验,用户不能干预。

网友:
恩,我也是菜鸟,也没有实现

网友(2011-06-06):
我现在就在做这个。做不出来这种效果。  就上论坛看看。  我按照上面的方法做了。还是做不出来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