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助)IAR 各种版本 32K限制 解决方法

楼主(2010-07-25):
小弟最近用IAR 5.3KS版本,之前程序比较小,一直没什么问题。最近程序代码量超过32K了,结果链接不成功。

于是,小弟开始了下面辛酸而杯具的历程:
1)在论坛下了IAR EWARM 5.3的FULL版本,和谐掉,仍然有限制。
2)继续下载5.4版本,和谐掉,限制。
网上搜索,说一台电脑装过就不可以再装balalalla....,于是
3)重装另一台限制电脑,装入之前的5.3,和谐掉,限制。
4)重装第二次,装5.4,和谐,限制
火大,于是
5) 去官网下了5.5的EV版本,30天那个。用邮箱里发给我的licence。心想这次是合法了的吧小样儿,结果,限制。

小弟极度崩溃了。求解决方法!!

楼主:
我顶,谁帮忙解答下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顶顶顶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期待有人来解决!

网友:
你的项目要重建,项目中含有版本信息。也就是说你用限制版编译的项目在full版中打开还是有限制,必须重新建立整个项目!

楼主: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171024&bbs_id=9999###回复【4楼】haigerl

这个很靠谱。。我试试看,一会儿回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极度感谢haigerl。确实是这样的,我拿了一个从官网上下了》32k的例程链接成功!!
但是,新建了个workplace和project,然后把原来的文件导入,编译,依然提示大于32K。
是不是连文件也必须换掉,用新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的项目要重建,项目中含有版本信息。也就是说你用限制版编译的项目在full版中打开还是有限制,必须重新建立整个项目!

还有这种事,真是见识了

网友:
另找目录重建workplace和project,只copy源程序,所有的中间文件都不要。

网友:
可以用4.42版本的,有不限制代码大小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另找目录重建workplace和project,只copy源程序,所有的中间文件都不要。

IAR够变态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另找目录重建workplace和project,只copy源程序,所有的中间文件都不要。
谢谢haigerl的热情回复。中间暂停做其他事情。我是这么解决的,把ewp文件打开,找到OGProductVersionOG、LastSavedByProductVersion,改成合适的版本就可以,不需要重建工程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极度感谢haigerl。确实是这样的,我拿了一个从官网上下了》32k的例程链接成功!!
但是,新建了个workplace和project,然后把原来的文件导入,编译,依然提示大于32k。
是不是连文件也必须换掉,用新的?

关于新建workplace和project仍然有问题我归根于在程序中用到了某库,该库是在限制版本下编译过的。很变态吧?!

问题解决,结贴啦

网友(2011-05-12):
顶起,按照楼主所说的解决办法,修改EWP文件后成功的突破了32K的代码限制,非常感谢!!!!!!!!!!!!!

网友(2012-07-17):
在工程中加入driverlib文件夹,把用到的库函数都添加进去,然后在工程中把库函数中的“.c”文件加进去(别忘了库函数相关的头文件也要加到工程目录里面的子文件夹(自己新建)里面),这样就能突破了32K的代码限制(前提是你已经安装了破解的)

网友(2013-10-09):
KEIL 好象也有这样的问题,但是破解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