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出波形为何不是方波?

楼主(2010-07-25):
如题。
    用一只100M的有源晶振来产生频率,然后经过一个施密特反向器(XC74UL14AAN,典型时间为2.7ns)整形,希望能得到一个方波。可是用示波器测试时,最终的输出还是一个正弦波,几乎与晶振的输出波形是一样的。后来换成一个20M的晶振,此时晶振的输出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,经施密特反向器后的输出波形还是大致与晶振的输出波形相同。
    换了好几只振和XC74UL14AAN,结果都差不多。真不知是什么原因,请大家不吝赐教,先谢谢!

网友:
容性负载?

楼主:
没有接任何负载,就只测施密特反向器的输出端

网友:
当然是示波器的问题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当然是示波器的问题了。

示波器的带宽为100M,我用示波器上的测试端(5V、1KHz)试了,示波器正常。
再说,如果有问题,为何直接测有源晶振的输出波形却是正常的。
所以不太明白所指的示波器有问题,是指哪里?

网友:
福利叶变换听说过没?幅域频域转换懂不懂?100M带宽指的是正弦波带宽知道不知道?
不知道回去查书去。

网友:
方波有很大的谐波成分,一般至少要到5次才有个方波样子
要看清楚100MHz的方波,用500MHz带宽的示波器吧

网友:
晕,用 100M 带宽的示波器去测 100MHz的方波。。。楼主去借个高带宽的示波器把

楼主:
感谢【5楼】 june4th 、【6楼】 h2feo4 无机酸 的回答,今天受教了。
之前不是这个领域的,没有学习信号与系统方面的知识,我只学习模电、数电、单片机这三个方面的一些简单的知识,所以还有很多东西待学习。
    我比较赞同【6楼】的回答,而【5楼】的回答太泛了点,叫我回去查书我都不知道该查什么书。其实来这发贴求帮助,就是为了能更直接地得到回答或指明具体的方向。
    不管怎么说,还是很感谢各位的回答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方波有很大的谐波成分,一般至少要到5次才有个方波样子
要看清楚100mhz的方波,用500mhz带宽的示波器吧

正解, 一般用1G的;

楼主:
我刚换了只10M的有源晶振,用示波器直接测其输出,发现其波形很接近于方波(只是高电平、低电平的两条直线有小小的纹波),难道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方波。但是将晶振的输出再经过施密特反向器时,波形反而更差,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个较大的尖峰,而且高电平、低电平的纹波也较原来的大很多。不知是不是100M带宽的示波器检测不到10M的方波,还是施密特反向器不行,还是....??很是迷惑,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那是传输带来的问题。既然方波谐波比较多,如果不能保证每个频段的增益完全一致,就会出现振铃等问题。楼主去恶补基础吧吧

网友:
另外阻抗不匹配,还会反射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,不一定是真实的波形

注意探头的用法
第一个是比例,X1还是X10
第二要注意接地线的回路面积,要尽量小

另外,目标板的电源性能也有一定的影响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有源晶振输出的就是方波!不信你就直接测量有晶振的输出端看看吧!你那100M示波器是测不出10M以上的方波真实面貌来的。

楼主(2010-08-30):
回复 网友D:

网络搜了一下,大部分的说是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,而我又没有那么高的示波器来测,所以还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波?
如果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方波,它的波形是不是很好的方波呢,需不需要加个施密特触发器来整形呢?

网友:
需要 可以让上升沿 下降沿时间短点,也就是好看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有几个不同频率的有源晶振测出来的信号都是方波!

网友(2011-06-23):
我记得是9倍

网友:
网络搜了一下,大部分的说是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,而我又没有那么高的示波器来测,所以还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波?
如果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方波,它的波形是不是很好的方波呢,需不需要加个施密特触发器来整形呢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为什么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啊?

网友:
100M,你知道 波的周期是多少??10NS!!!

高电平 5NS,低电平 5NS。

XC74UL14AAN,典型时间为2.7ns,你说吧,你还怎么能得到 方波

网友:
用1G带宽的示波器看看就能看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