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35与单片机接线问题?请教!!

楼主(2010-07-25):
在串口调试时,打电话,发信息都无问题,但在单片机连接通讯时,就打电话,发短信有时可以,有时又不行,而且单片机发送接指令(AT)到GSM中,根本就无有返回(OK),这是什么原因?而且你用手机打你插在GSM上的号码,根本就打不通!有问了一些人,说是电平转换问题,因为单片机是5V,而GSM是3.3V的,我也在它们之间串了电阻试了,但是还是这样哦,GSM与单片机的接线是(RXD--RXD)和(TXD--TXD),应该无接错吧!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,多谢!!!

网友:
我以前弄过,没遇到这种情况啊!我当时用51单片机!你连线是对的啊!

网友:
GSM与单片机的接线是(RXD--RXD)和(TXD--TXD).

应该是交换的才对(RXD-TXD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