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问大家,某知名洗衣机电路板更换(保修期内),特约维修带来的是“改进版的电路板”,大家碰

楼主(2010-07-25):
自家用的滚筒洗衣机,玫瑰丽人718的。近日在洗衣服时,面板显示的时间最后总是在00:01,跳不到应显示的End。但有时又是显示正常的 。估计是程序跑飞了。售后说要换电路板。
   维修人员带来了电路板更换,初一看就发现,此板与原板大有不同。得到的解释是,该板是“改进的电路板”,装上一试,结果启动/暂停按钮就失效,换回原板,该功能即正常。结论:“带来的板子是坏的,回去再申请个好的给我换上。”
   比较疑惑的是“改进的电路板”在厂家那里是什么概念的产品,是不是学学汽车要召回有设计缺陷的产品? 把原有的电路板重新设计,投板,安装。还是说,报修的改装,其他的不管。

网友:
电磁炉的“改进版电路板”,大家都买过吧

网友:
汽车也只是涉及安全的才召回,对于一般的缺陷是不可能召回的,只有你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了,去4S店才给免费更换。

网友:
应该是非原厂兼容板,那样售后利润更高

网友:
家电电脑版一般会坏吗?

楼主:
PS:还在保修期内回复【3楼】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照相机拍下购货发票、机器外观、型号标识,特别是能够反映存在问题的照片。
    通过电子邮件(附上照片资料)直接总公司反映,并描述特约维修带来“改进版的电路板”后的情况,可以提出在一定时间内不能解决问题就退货的要求。

    几年前,我慕名买到的海尔新冰箱,实际状况同说明书上的新特点(新卖点)不符,属于明显的设计缺陷或者叫做配套疏漏。提出后,海尔和本地维修代理都不承认是问题。我要求同设计师或总工程师直接对话,只要他们能够说明白,那 7mm 宽的长缝隙是为实现密封保鲜功能的正确设计,我绝对无话可说。他们应当知道,这个问题,是一整批冰箱,不是一台。我们僵持很长时间。其间,他们甚至多次问我是否搞技术的。可想而知,他们实在是不愿意放弃忽悠之能事的。
    最后,他们提出换货(另选型号)、或延长一年保修期、或退赔100元的处理办法。我怕麻烦,换货期间食品无法处理,选择了退赔,说了个200,马上答应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理直气壮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家电电脑版一般会坏吗?

设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