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程序从KEIL转换为IAR出错

楼主(2010-07-25):
网购的开发板,例程是keil的,例程很多,我现在常用的是IAR,在移植LCD显示时很容易就成功了,但是在移植含串口程序时,出现大量如下类型错误.敬请各位高手指导。源文件免费开放敬请莅临指导。

错误类型如下:
Error[Pe065]: expected a ";"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57
Error[Pe099]: a declaration here must declare a parameter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173
Error[Pe085]: invalid storage class for a parameter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181
Error[Pe099]: a declaration here must declare a parameter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181
Warning[Pe260]: explicit type is missing ("int" assumed)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181
Error[Pe065]: expected a ";"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181
Error[Pe085]: invalid storage class for a parameter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192
Error[Pe099]: a declaration here must declare a parameter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192
Warning[Pe260]: explicit type is missing ("int" assumed)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192
Error[Pe101]: "__declspec"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(at line 181)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stdio.h 192

错误对应的一些语句摘录如下:
unsigned __int64 __pos;     // Error[Pe065]: expected a ";"
extern _ARMABI int remove(const char * /*filename*/);   //Error[Pe099]: a declaration here must declare a parameter
extern _ARMABI FILE *tmpfile(void);   //Error[Pe101]: "__declspec"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(at line 181)

备注:_ARMABI的定义:  #define _ARMABI __declspec(__nothrow)

网友:
没必要自己写stdio.h吧,用系统自己带的就行。
莫非这个程序也用到了printf,原作者发现了MDK的知名bug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是KEIL系统自带的stdio文件,照搬过来的;
建议很不错,改用了iar自带的stdio.h,解决了绝大部分问题,目前问题是: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FILE" is undefined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Retarget.c 21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FILE" is undefined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Retarget.c 24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FILE" is undefined F:\KEIL--TO--IAR\MYPROJECT\USART-LCD-ADC\Retarget.c 26

我再瞧瞧原因,十分感谢楼上。

至于选用IAR完全出于公司工作需要,公司都是采用的IAR的。

网友:
有没有在IAR里添加头文件?
IAR里的头文件是直接#include包含的,不用添加到工程里来

网友:
选择IAR是对的,比Keil-MDK好使多了。

网友:
full怎么啦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是的,有包含的,可以设置。$PROJ_DIR$\------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我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