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300的串口很容易就失去响应

楼主(2010-07-25):
用sim300z的过程中,在发送短信的过程中,用TEXT模式,数据量一大,sim300的RX就会失去响应,而TX正常,拨打电话,有RING提示。控制部分用的mega32,接线模式为3线。平时使用,普通的命令都没有问题,问题就是出在用text模式发送短信的时候,短信内容有近100个字节,一旦发送这条短信,则sim300的RX必然无响应,必须重启SIM300后才恢复。如果短信只有几个字节,则正常。

如此,应该怎么办 ? 请不吝指教。

楼主:
波特率为9600bps,在串口的发送函数中,每发送一个字节,就延时10ms,依然不行。100个字节,就要用到1秒钟,这种速率,为何依然会让sim300的RX无响应呢?郁闷之至。

楼主:
另外,是不是用流控制的RTS,CTS就行 ? 具体用法,我理解是,RTS始终为低,即sim300始终可以发送数据给MCU。而在MCU端的串口发送函数中,在发送字符前,始终检测CTS的状态,如果为低就发送,如果为高,则等待发送。这样的算法是否正确。==  》?

网友:
从没遇到

楼主:
好生郁闷

楼主:
解决了,软件问题

网友:
解决了,能不能告诉我们是怎么解决的

网友(2010-09-03):
呵呵,解决问题就是一点点没搞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