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力线载波 求助!!!

楼主(2010-07-25):
我的电力线载波模块接收数据时经常出现数据丢失,乱码,数据出错,还有跑飞的情况!!!求助那位大侠能帮帮我啊!!!

网友:
你知不知道中国的电力网里接了很多没带滤波电路的开关电源?凡是电压高于0.7V就给平滑掉了,明白?必须学习如何跟山寨电源共天下.

网友:
不说清楚怎么帮,哪家的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知不知道中国的电力网里接了很多没带滤波电路的开关电源?凡是电压高于0.7v就给平滑掉了,明白?必须学习如何跟山寨电源共天下.

恩,远离电力载波。

楼主:
多谢几位大侠的关心啊!!我用的是pl2012b载波芯片!单片机用的是at892051,并且我的两块单片机中刷的是相同的程序,我做了两个载波模块,当我用模块a向模块b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的时候,数据接收正常,基本没有问题。但是用b模块向a模块发送数据时就出现了以上的情况!!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希望哪位大侠能帮帮我渡此难关!!小弟将不胜感激!!!

网友:
哥正在搞得蛋疼,烦死了,这鸟技术的东西

网友:
没用过pl2012b 偶们用的st7540 刚调通 试验测试阶段(不能说明任何问题)
如果一个收一个发没问题 反过来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的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没用过pl2012b 偶们用的st7540 刚调通 试验测试阶段(不能说明任何问题)
如果一个收一个发没问题 反过来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的吧?

不是硬件问题。----------------反正这个东西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是很麻烦的东西啊(电网太差了)

网友:
早听过电力载波远程抄表,以为是很成熟的技术了,原来并不实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觉得很有可能也是硬件的问题,不过我检查过了,两个模块电路连接都良好。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毛病,哎!!郁闷死了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我觉得很有可能也是硬件的问题,不过我检查过了,两个模块电路连接都良好。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毛病,哎!!郁闷死了!!!

示波器看波形吧 很直观 发送和接收波形是否对应 两个模块反过来再看 就找到原因啦
多搞几个模块试验!!调出来还是比较爽的 自己家里用用蛮好。拿出去就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