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656读的数据不对问题请教

楼主(2010-07-25):
各位大侠好,我在用AD7656采集交流电压和电流信号,但是在用并口模式下读转换数据时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就是:输入为正电压时转换结果为该电压的负值,比如接+3.3v,转换结果为-20982,而接负电压时,转换结果完全是错的,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两次读取的之间要很长的延时,要不然读到的第二个数据是错的,datasheet上说的20ns,可是延时了接近800us才读到正常点的值,这是为什么呢?
请大家帮帮忙! 非常感谢!
硬件上是完全按照datasheet上的搭建的,使用了内部2.5V基准电压, 同时将RESET脚接到了一个IO口控制复位。

硬件原理图 (原文件名:diagram.jpg)

软件代码如下:
#define BUSY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0
#define RD  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1
#define CS  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2
#define CONA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3 //V1 V2的转换控制
#define RST 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4 //RESET
void ResetAD(void)
{
        RST=1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CS=0;
        CONA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CONA=0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CONA=1;
}
Uint16 ReadResult(void)
{
        Uint16 temp;
        RD=0;
        temp=GpioDataRegs.GPBDAT.all;
    while(GpioDataRegs.GPBDAT.all-temp);//等待数据稳定
        temp=GpioDataRegs.GPBDAT.all;
        RD=1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通过定时器启动转换,然后等待BUSY信号下降沿开始读取转换结果。
完整的程序如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描述:利用GP定时器1在GPIOF8引脚上产生方波,令一个贴片LED闪烁**
**系统时钟150M,高速外设时钟25M,128分频后定时器周期为5.12us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DSP28_Device.h"
interrupt void eva_timer1_isr(void);
#define BUSY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0
#define RD  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1
#define CS  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2
#define CONA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3
#define RST  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4
Uint16 Result1,Result2,a=0,b=0;
unsigned char started=0,count=0;
float a1[128],a2[128];
void delay( int time)
{
  int i;
  for(i=0;i<time;i++);
}
void IOinit()
{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GpioMuxRegs.GPBMUX.all = 0x0000;
    GpioMuxRegs.GPBDIR.all = 0x0000;
        GpioMuxRegs.GPAMUX.all = 0xFFE0;
        GpioMuxRegs.GPADIR.all = 0x001E;
        EDIS;
}
void ResetAD(void)
{
        RST=1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CS=0;
        CONA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CONA=0;
        delay(5);
//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CONA=1;
}
void InitAD(void)
{
        CS=0;
        CONA=0;
//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CONA=1;
}
Uint16 ReadResult(void)
{
        Uint16 temp;
//        RD=1;
        RD=0;
//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temp=GpioDataRegs.GPBDAT.all;
    while(GpioDataRegs.GPBDAT.all-temp);
        temp=GpioDataRegs.GPBDAT.all;
        RD=1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void         EVA_Timer1()
{
    EvaRegs.GPTCONA.all = 0;         // 初始化 EVA Timer 1
    EvaRegs.T1PR = 0x003F;  //1D         // 定时周期为5.12us*(T1PR+1)=0.2s
    EvaRegs.EVAIMRA.bit.T1PINT = 1;  //使能定时器1的周期中断
    EvaRegs.EVAIFRA.bit.T1PINT = 1;   //写1清除定时器1的周期中断标志
    EvaRegs.T1CNT = 0x0000;
    EvaRegs.T1CON.all = 0x1740;       //连续增计数,128分频,打开定时器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InitSysCtrl();      //初始化系统控制寄存器, 时钟频率150M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SysCtrlRegs.HISPCP.all = 0x0003;//高速时钟的工作频率=25M
        EDIS;
        DINT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总中断,清除中断标志
        IER = 0x0000;    //关7闭外围中断
        IFR = 0x0000;            //清中断标志
        InitPieCtrl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
        InitPieVectTable();
        EVA_Timer1();
        IOinit();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PieVectTable.T1PINT = &eva_timer1_isr;     //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放入中断向量表
        EDIS;
        //依次使能各级中断:外设中相应中断位->PIE控制器->CPU
    PieCtrlRegs.PIEIER2.all = M_INT4;   //GP定时器1使能位于PIE第2组第4个,将其使能
        IER |= M_INT2;            //PIE第2组对应于CPU的可屏蔽中断2(INT2),将其使能
        EINT;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for(;;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e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BUS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1=ReadResul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2=ReadResult();// & 0x7f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esult1 & 0x8000) != 0x8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[a++]=(float)(Result1)/(float)(0x7fff)*(5.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[a++]=((float)(0xffff-Result1))/(float)(0x7fff)*(-5.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esult2 & 0x8000) != 0x8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[b++]=(float)(Result2)/(float)(0x7fff)*5.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[b++]=((float)(0xffff-Result2))/(float)(0x7fff)*(-5.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==128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b=0;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interrupt void eva_timer1_isr(void)
{
        //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4=GpioDataRegs.GPADAT.bit.GPIOA4^1;  //产生方波
        ResetAD();
        started=1;
        if(count<128)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EvaRegs.EVAIMRA.bit.T1PINT = 1;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1的周期中断
    EvaRegs.EVAIFRA.bit.T1PIN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1清除定时器1的周期中断标志
        PieCtrlRegs.PIEACK.all = PIEACK_GROUP2;  //清零 PIEACK中的第2组中断对应位
}

网友(2011-06-09):
回复 楼主:

楼主通了吗?

网友(2011-11-21):
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,有调试过的朋友给点意见?

网友(2012-09-16)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嘛?是什么情况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