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的简单程序,菜鸟入门DSP,高手帮帮忙;感激不尽

楼主(2010-07-25):
#include <stdio.h>

#define    Qx    4
#define    Qy    4
#define    Qz    4
/*in the fixed example,the default value of Q is 4.*/
/*The range of date is [-2048,2047.9375]*/
int fixed_add(int x,int y);
int fixed_sub(int x,int y);
int fixed_mul(int x,int y);
int fixed_sub(int x,int y);
double float_add(double x,double y);
double float_sub(double x,double y);
double float_mul(double x,double y);
double float_div(double x,double y);
int float_fixed(double x);
double fixed_float(int x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{
    int fix_add,fix_sub,fix_mul,fix_div,fix_n;
    double floa_add,floa_sub,floa_mul,floa_div,float_n;
    for(;;)  {
                  fix_add=fixed_add(1556,40);
                  fix_sub=fixed_sub(334,222);
                  fix_mul=fixed_mul(188,188);
                  fix_div=fixed_div(188,18);
                  floa_add=float_add(2.5e3,1.2e3);
                  floa_sub=float_sub(2.0e2,3.0e2);
                  floa_mul=float_mul(2.0e2,3.0e2);
                  floa_div=float_div(2.0e4,2.0e2);
                  fix_n=float_fixed(9.735e1);
                  float_n=fixed_float(1557);
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fixed_add(int x,int y){
   long temp;
   int  z;

   temp=y<<(Qx-Qy);
   temp+=x;
   if (Qx>=Qz) {
       z=temp>>(Qx-Qz);
   }
   else   {
      z=temp<<(Qz-Qx);
   }

   return z;
}

int fixed_sub(int x,int y){
   long temp;
   int  z;

   temp=y<<(Qx-Qy);
   temp=x-temp;
   if (Qx>=Qz)  {
       z=temp>>(Qx-Qz);
   }
   else  {
       z=temp<<(Qz-Qx);
   }
   return z;
}

int fixed_mul(int x,int y){
   long temp;
   int  z;
   temp=(long)x;
   z=(temp*y)>>(Qx+Qy-Qz);

   return z;
}
int fixed_div(int x,int y){
   long temp;
   int  z;
   temp=(long)x;
   z=(temp<<(Qz-Qx+Qy))/y;

   return z;
}

double float_add(double x,double y){
   double z;
   z=x;
   z+=y;
   return z;
}

double float_sub(double x,double y){
    double z;
   z=x;
   z-=y;
   return z;
}

double float_mul(double x,double y){
   double z;
   z=x;
   z*=y;
   return z;
}

double float_div(double x,double y){
   double z;
   z=x;
   z/=y;
   return z;
}

int float_fixed(double x){
   int i;
   int n;

   for(i=0;i<Qx;i++)     {
        x*=2;
   }
   n=(int)x;
   return n;
}

double fixed_float(int x){
   int i;
   double n;
   n=x;
   for(i=0;i<Qx;i++)   {
        n/=2;
   }

   return n;
}

问题1:/*The range of date is [-2048,2047.9375]*/ 数据范围为什么是-2048到2047.9375
问题二:定点加法运算为什么要移位移来移去的?不是一句话直接x+y搞定么?还有那个QX,QY,QZ代表什么东东
问题三:乘法运算为什么最后还要移位?

网友:
因为是定点DSP~QX表示输入X用QM.N的方法时候小数部分占几位~QY QZ依次为输入Y 和输出

左右位移作用是QM.N中不同M N之间的转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