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使用铜版纸+电烙铁的热转印的经历

楼主(2010-07-25):
现在用热转印纸+热转印机(或电熨斗)的方法已经很成熟了。然而,对于我等初学者来说,常遇到两个问题。
    1)热转印纸难找,即使找到了,打印店一般不敢打这种纸,而我们学生很少自己有激光打印机的。
    2)热转印机贵。熨斗便宜,但熨斗是平底的,如果覆铜板不平,容易转印不完全。
但是:
    1)几乎所有的打印店都有喷墨打印纸或铜版纸,老板应该不会拒绝打印这种纸的要求。
    2)电烙铁是所有电子爱好者必备的工具。

那么,热转印其实可以很简单。

第一步:找一家打印店,让老板把PCB图用激光打印机打在铜版纸上。如果没有铜版纸,就用喷墨打印纸,使用光滑的一面。

第二步:用细砂纸打磨覆铜板

第三步:将PCB图剪下,盖在覆铜板上,用外热式电烙铁的侧面缓缓压过覆铜板,来回从几个方向都过几次。

第四步,将覆铜板放在水龙头下冲,缓慢地将纸揭去。如果揭时不顺利,就将纸搓去。最后仔细地搓去纸纤维(如果有残留的话)。

第五步:腐蚀
使用氯化铁溶液

第六步:打孔,去除墨粉。。。

效果图:

#END

网友:
不错,还是双面的

网友:
第三步:将PCB图剪下,盖在覆铜板上,用外热式电烙铁的侧面缓缓压过覆铜板,来回从几个方向都过几次。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楼主的烙铁应该是内热式的!

网友:
楼主这种方法能不能做15mil左右的线?还有一次转印成功率是多少?

网友:
这大指甲盖子

马伊咪肯定不喜欢你了~~~

哈哈哈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第三步:将pcb图剪下,盖在覆铜板上,用外热式电烙铁的侧面缓缓压过覆铜板,来回从几个方向都过几次。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楼主的烙铁应该是内热式的!

明显外热式

网友:
这样也行?

网友:
2楼示意图让我浮想连连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2楼示意图让我浮想连连......

8楼太黄了……

网友:
效果看似不错

网友:
这么简陋的条件,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赞!

那个电烙铁是外热式的(发热体在外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指甲长一点可以很方便地固定贴片元件,拆开充电器、收音机等的外壳,用处多多。。。

回复 网友D:
    如果板子的宽度在烙铁侧面长度的一半以下,可以做到10mil以下;如果板子宽度和烙铁侧面长度差不多,就需要特别小心了;如果板子宽度超过烙铁侧面长度,那就用粗线吧。
    成功率取决于打印纸的质量、打印的质量、转印的时间等多种因素,需要积累经验。但总的来说,熟练了以后可以一次,最多两次成功。我一般打印一整版的图,基本上只用一两个。做过SSOP28和LQFP48转直插的转换板。

网友:
我的视觉史上的最简化的热转印。
最好激光打印也能省去。
顶!

网友:
确实不错,成本很低.

网友:
本人菜鸟,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要用0406,0805的电阻塞孔?

网友:
这样也行? 顶啊!

网友(2010-09-03):
这个要mark,找这种简易方法好久了。

网友:
确实不错,成本很低.接下来就去试试

网友:
电烙铁都可以用于热转印了,太强大了

网友(2010-10-06):
学习,简易pcb制作

网友:
如果连打孔都省去就perfect~~~

网友:
原来还可以这样,有空试试

网友:
电烙铁加热+喷墨打印机+喷墨打印纸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第一次做PCB也是用 电烙铁 转印的~~~

网友:
请问:铜版纸是什么样的?
喷墨打印纸是普通A4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铜版纸是常见的表面光滑的小广告用的纸。
喷墨打印纸是打印照片用的,有的只有一面光滑,有的两面都光滑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回复 网友E:
铜版纸是常见的表面光滑的小广告用的纸。
喷墨打印纸是打印照片用的,有的只有一面光滑,有的两面都光滑。

网友(2010-11-20):
难民级的热转印,适合我们穷学生,支持!学习

网友:
好法子!要是电烙铁外管是方的就好了,或许应该搞一个专用小熨斗?

网友:
我还未做过板,很想做一次,请教:怎样转成实际尺寸的PDF文件拿去打印店打印?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.转换出来的PDF比实际尺寸大很多,请问怎么设置?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可以自带一个免安装版的Protel99se,到打印店偷偷装上,再打:)
或者这样:
先量出板的边界大小,并换算成厘米

用一个虚拟打印机(如SnagIt)将PCB图打印成放大的单色图片

在SnagIt中将板沿边界选中并复制

在word里粘贴图片,并双击图片,将大小设成刚才测得的实际大小

网友:
MARK!!!好有用啊

网友:
37楼 谢谢提醒啊 想了半天没想明白 怎么弄

网友:
这个我也试过,如果在烙铁上压块铁锁块(凹处向下,在板上来回移动会好很多),不过小块的板子好点,大点的不行(10CM宽的吧).现在买了激光打印机、塑封机、紫外线灯、胶片和绿油做了一块实验板子效果十分的好(热转印纸就是文印店用的不干胶纸底,有的黄色,有的白色,感觉用厚的好打印,但用薄的好转印,而腐蚀液用盐酸+双氧水快的多,三氯化铁那叫慢,不过慢的好处是不容易断线),现在的问题也是双面板对不正,看别人有逢线的,有对孔的,我想打好标志线对折后,再将两侧缝上不知是不是会好些,待实验.

网友(2011-09-30):
真是好贴呀,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呀

网友:
那,,,,如果用热风枪或者风筒吹,,,可以吗???、有空试试先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