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前端程控放大设计问题求教!

楼主(2010-07-25):
最近要做一个示波器,AD选的是ADC08200,事实采样200M,FPGA EP3C5处理,不过现在遇到个头痛的问题就是程控放大部分用什么好,现在除了继电器以外还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,望大家指点一二最好是拆过看到的,模拟带宽25M左右!现在芯片都采购的差不多了!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啊!大家多少给提个意见嘛!

网友:
ADC08200这个片子我用过,出来的数据抖动太大,会有很大问题的!

网友:
LMH6518  AD8370 等都可以

网友(2011-05-06):
楼主可以试试TI公司的VGA芯片来做程控放大

网友(2011-08-23):
这个贵吧

楼主(2011-11-10):
回复 网友A:

已经搞定了,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,用的继电器加运放。

网友:
AD603,VCA810

楼主:
弄了好久,第一个终于出波形了,虽然不太理想
先来张整体照片

波形照片,不知是不是补偿问题,竟然这样5MHz的信号

望大家指点一二

网友:
可能是AD的问题。输入恒定信号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噪声

网友:
噪声与地处理有关,信号模拟地被数字部分污染了。另外过冲是补偿电容太过分了

楼主:
AD用的是ADC08200(40块钱买的,不知是不是假货,看其他的高速AD都好贵),视乎评价不是很好,再有就是第一次画这种几十MHZ模拟信号的板子,可能考虑的太少了吧,模拟数字的地倒是分开了运放用的是-3DB带宽600MHZ的,应该差不多了把!当然就是按照传统的方法设计的放大部分,不知道有什么需特殊注意的地方没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可能是ad的问题。输入恒定信号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噪声

输入恒定信号时没问题,正负1个单位波动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可以试试用压控增益放大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