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老说HTPC,用我的X200手提,加一个USB转 HDMI 接口,效果会如何?

楼主(2010-07-25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USB转HDMI?开会放放PPT还可以。
HDMI传输带宽10.2Gb/s,USB 2.0 480Mbps,如何输出?即使USB 3.0都出不了。

网友:
蓝光的码率30-40Mb/s是比特,平均折合4.5MB/s,USB 2.0硬盘读起来是绰绰有余,甚至百兆局域网都能传。
问题是这个小东西本身不带蓝光解码的,它只是个USB显卡,蓝光码流在电脑CPU解码后成为至少250MB/s的无压缩数据流,只有480Mbps带宽的USB 2.0显然是不可能传输的,用它来输出1080p就真是“看幻灯片”了。

网友:
直接用X200的显示输出就行啦,USB显卡要占CPU。没有DVI或者HDMI就实现不了1080p的了,别指望USB2.0的,就算理论速度全用上都不行。光传输1080p的图像就需要1920×1080×3×60大约就373MB/s的带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“号称支持1080p的流畅播放”吧?我只看到“这个奇特的小东西最高可支持到1920 x 1080全高清屏幕点对点显示,在静态画面下,显示效果相当不错”。
电脑输出10.2Gb/s是小菜一碟,一条PCI-E 2.0通道带宽是500MB/s,显卡一般是PCI-E x16,带宽8GB/s(B指字节,b指位)。而且现在的显卡都带DirectDraw加速,即使不用显卡硬解也会协助CPU直接在显卡上做后处理,所以输出1080p肯定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直接用x200的显示输出就行啦,usb显卡要占cpu。没有dvi或者hdmi就实现不了1080p的了,别指望usb2.0的,就算理论速度全用上都不行。光传输1080p的图像就需要1920×1080×3×60大约就373mb/s的带宽

X200没有DVI/HDMI,用VGA模拟输出1080p已经达到VGA设计带宽的极限,效果不会好的。

网友:
我的回复居然没成功!!!,今天晚上网站好像有问题,再发一次。

http://mst.zol.com.cn/126/1267106.html 1400块都买不来啊……

1080P所需的带宽大概是1920×1080×85/0.6=300M。HDMI1.1.3规定的带宽大概是5G,实际使用中大概用2G的带宽。

如果是usb只是作为传输数据之用,蓝光36MB/s的书读较之USB60MB/s是可以接受的,但是USB解码芯片根本无法解高清,起码是独立供电吧,200-300的成品能指望它加码高清?

网友:
lz位提到的淘宝请仔细看下面:
典型应用
#  支持两台显示器显示同一大型EXCEL文档
#  多任务处理环境下更高效
#  使用一台电脑多屏幕显示和演示文稿

如果是可以播放高清,那店主肯定把它吹到天上去了……我相信是有这样的东西,但绝不是200-300块钱能解决的。

老大不缺钱,花1000块钱绝对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:1、一个二手电脑加一块便宜的新显卡(带HDMI输出)2、不到1000块钱的新主机。

如果想要更好的解决方案,可以加遥控器、硬盘柜之类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蓝光只是36Mbps,离USB 2.0的480Mbps还远着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27GB一张的蓝光碟能存2个小时电影。

27000000/3600/2=3750MB/s,谢谢提醒,我算错了……

网友:
http://www.nbstar.net/viewthread.php?tid=89867
"如果再将X200 Ultrabase有提供Display Port数字输出(可使用转接线链接至DVI屏幕)列入考虑"
不清楚“Display Port”具体细节,但可以用dvi转hdmi线缆接大电视

网友:
建议买X200的底座,上面的display port可以直接一条线转成hdmi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27gb一张的蓝光碟能存2个小时电影。
27000000/3600/2=3750mb/s,谢谢提醒,我算错了……

27GB=27 000 MB
于是,平均来说,3.75MB/s而已啊
当然,这个两百来块的东西不可能可以解码蓝光,所以这个数据无意义

哦,【4楼】 gzhuli 咕唧霖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...

ps
阿莫不要老是看不起“普通的电脑主板”嘛
首先,HDMI 1.3版本号称支持10.2Gbps,但现在最高规格的高清视频格式1080p所需的带宽仅仅为2.2Gbps(网上的数据,我自己算的话,1920*1080*32*60/2^30 = 3.7Gbps(32位色每秒60帧画面,一般应该没这么高的参数吧?应该24bit@24fps差不多了)

然后,现在cpu和显卡之间的带宽是4.8Gbps了(PICe 16x),cpu内部、cpu和北桥、cpu和内存、显卡和显存、之类的数据更夸张,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阿莫试试呗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哈哈,对啊。 x200的扩展坞我怎么忘记了?不过,扩展坞太笨重了 ....
不知道是否有 pcmcia(t型) 转 hdmi ?
另: 目前很多款手提电脑上直接就有 hdmi 输出, 用这种手提电脑不是更方便?

买两个扩展坞,一个放家里;一个放办公室。

网友:
ThinkPad X201i (3249JNC) 就有HDMI端口。

网友:
直接用VGA接电视不就成了,点对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对的,我就是这么接的,当然,要求笔记本强悍啊,要不1080的效果还不如720的,看能到多少帧吧。

老大,你也想想,如果这东西行,200元就解决问题,那谁要独显的本子啊?

网友:
楼主位图片的东东是USB转DVI的吧,目前做USB转DVI/VGA有二家有点成就的公司(其它的没听说过,不知道是不是火星了),一家是DisplayLink,做的东西比较成熟,速度也比较快,另一家公司叫什么名字我忘了,出的IC名字叫Trigger 1+,属于低端产品,驱动经常有问题.速度也不快.

网友:
http://news.newhua.com/news1/banka/2010/714/1071492842KEF01I0354A8HJ810J066258DA60H27AFHK7BH534CEF6.html

网友:
LS的电脑是HP PROBOOK 系列的电脑,比如我的4411,本身就带HDMI输出。

网友:
哈哈,我的HP8530P有HDMI口,P9500 4G 1920X1200,不过没试过.

网友:
1>USB转接带宽绝对不够
2>Thinkpad T410有display port,这个转HDMI不会有性能损失
3>Thinkpad T410s有hdmi
因此等阿莫升级本本时,可以预计,thinkpad也会随大流基本都有display port或hdmi了

网友:
建议armok买SSD的笔记本,或者买SSD换掉机械硬盘

网友:
另:“傻佬”(SL)系列纯属猪脑袋想出的产品,本身没有thinkpad的任何素质,价格便宜,质量很烂,只会败坏thinkpad招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哈哈,下次买手提电脑时的目标:

   1. i7 四内核8线程的cpu。
   2. 带 hdmi 接口。
   3. 带 usb3或esata 接口。

看来 thinkpad 没有希望了。 thinkpad 只人“傻佬”(sl)系列,才有hdmi接口,x,t系列均没有。

目前符合第一个要求的本至少15寸,重量估计不能接受,剩下两个好说
例如W510 4319-29G
display port和hdmi之间是可以直接一条线转过去的,而且现在新的液晶开始普及display port了

网友:
这个转接器我用过,显示静态画面还行,看视频吗,估计动画片能凑活。

网友:
HDMI插口不宜反复插拔,使用笔记本HDMI看电影偶尔为之可行。
上HTPC吧,我在等着你吃螃蟹。

网友:
开个小灶使加工中心加工个全铝机箱,那就绝了。

网友:
VGA 1080P 我觉得在46寸电视上看可以了,55寸的没试过。有VGA线的话阿莫试试看能接受否。

网友:
VGA 1080P在LG 42寸上点对点不可接受:(
DVI->HDMI在LG 42寸上可以接受(看文本,当显示器用)

网友:
DELL下属品牌“Alienware”应该能满足要求吧
无论是外形和配置,应该都是上乘的。摆在客厅应该也可以。

网友:
现在能上i7四核的本没有小尺寸的,几乎都是15寸及以上的
另外发热量也很可观,用起来会不太舒服。

另外阿莫,我在别的论坛上看到,用VGA就可以支持1080p了,买条好点的VGA线即可。

网友:
好的VGA线没问题的,60寸的松下等离子工程机我用过,无虚边现象,次的VGA线在高频下就不行了。我在家就是本子VGA连着液晶看大片的。

网友:
HTPC太专一了,其实现在的笔记本都可以的。阿莫试试VGA连接吧,包你满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哈哈,下次买手提电脑时的目标:
   1. i7 四内核8线程的cpu。
   2. 带 hdmi 接口。
   3. 带 usb3或esata 接口。
看来 thinkpad 没有希望了。 thinkpad 只人“傻佬”(sl)系列,才有hdmi接口,x,t系列均没有。

Sony E2系列可以满足2、3要求,另外满足1的半个要求(配i7双核版)

网友:
T卡的express1x速度还是可以支持输出的,不过我没有看到实物的卡。
我的x200 vga输出到42寸1080p电视上,只能到1440*900。现在家里的台式机主要就是给42配上hdmi的。

网友:
有的,i7-620M,双核4线程。

http://ark.intel.com/Product.aspx?id=43560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t卡的express1x速度还是可以支持输出的,不过我没有看到实物的卡。
我的x200 vga输出到42寸1080p电视上,只能到1440*900。现在家里的台式机主要就是给42配上hdmi的。

不会吧,我的X61都能到1920*1080,放片还可以

网友:
显卡不行的话,加USB转HDMI线 也还是一样播放不了高清文件的。

网友:
x200的Dock上应该有DVI或者HDMI吧?弄个Dock吧

原来x200的Dock上没有DVI,只有DisplayPort啊

不过还好,有互转的东东

Displayport公转HDMI母头

轻松连接,尽情享受完美视觉效果

产品适用於显卡接口是Displayport的设备与HDMI的显示设备连接.

产品内置转换芯片,能将DISPLAYPORT的信号转换成HDMI信号,并能符合 HDMI 1.3版的要求达到10.2G的带宽.

温馨小提示:(如增加HDMI公转DVI母的线或转接头能连接DVI的显示设备.)

无损转换,支持HDMI声音输出(产品本身支持声音输出,具体取决于DP显卡是否支持声间)

产品24K镀金

重量:13g

无需外接电源.

网友:
要是使用楼主位的设备,估计里面的显卡芯片是无法支持1080p硬解码的(姑且认为它是个USB显卡),那么,解码的工作还是由CPU来完成的,蓝光的数据流让CPU解完码后再通过USB传给这个显卡,数据流会有多大呢?不知道,但肯定小不了。那么,USB2.0 hi-speed在应用中到底能以多大的实际速率传输呢?我不知道,但是它的理论值480Mbps,据说实际使用中速度远赶不上400Mbps的1394A。实际运用中的显卡接口速率有多少呢?已经淘汰的PCI是33MHz,32位,也就是133MB/s(33MHz * 32bit/s),这就远高于USB了。
规格        总线宽度        工作时脉        传输速率
PCI 2.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位元        33/66 MHz        133/266 MiB/s
PCI-X 1.0                64 位元        66/100/133 MHz        533/800/1066 MiB/s
PCI-X 2.0(DDR)        64 位元        133 MHz                2.1 GiB/s
PCI-X 2.0(QDR)        64 位元        133 MHz                4.2 GiB/s
AGP 2X                  32 位元        66 MHz                532 MiB/s
AGP 4X                  32 位元        66 MHz                1.0 GiB/s
AGP 8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位元        66 MHz          2.1 GiB/s
PCI-E 1X                8 位元        2.5 GHz         512 MiB/s(双工)
PCI-E 2X                8 位元        2.5 GHz         1.0 GiB/s(双工)
PCI-E 4X                8 位元        2.5 GHz         2.0 GiB/s(双工)
PCI-E 8X                8 位元        2.5 GHz         4.0 GiB/s(双工)
PCI-E 16X                8 位元        2.5 GHz         8.0 GiB/s(双工)
基于以上,我以为USB显卡是绝对的性能低下的。也许PC express接口的还有点希望。

网友:
还是直接买HTPC吧,现在的微型HTPC也就和目前802.11n无线路由器那么点大。日本的在售价格也就2千人民币左右(不含硬盘盒内存)
http://page10.auctions.yahoo.co.jp/jp/auction/m79599703

デュアルコア Atom330とNVIDIA ION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組み合わせにより、小型・低消費電力、そして低価格であるにもにも関わらず、フルHD 1920x1080の出力が可能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また、内蔵のグラフィックス機能はDirectX 10に対応し、Windows Vista のAero 機能や3Dゲームなどでも高次元なグラフィックパフォーマンスを発揮します。

  製品名 NetBox-nT330i
  CPU  Intel Atom Dual Core 330, FSB 533 1.60GHZ
  チップセット nVIDIA MCP7A-ION chipset
  サウンド Realtek ALC888S (supports 2 digital audio)
Support high-performance 7.1 Channel by S/PDIF Out
Optical S/PDIF-In/Out Internal Speaker
  Lan Giga LAN
  対応カードリーダ SD/SDHC/MS/MS Pro/MMC
  電源 19V,3.42A,65W
  バックパネルコネクタ 1*DVI-I
1*HDMI
1*RJ45
1*Headphone
6*USB 2.0
1*Mic,1* lineout
1*DC-in
1*Card reader
  LED Indicators Power on/off,Suspend,Light Bar
  サイズ 190mm * 135mm * 25mm
  重量 0.45kg
  Certificate CE, CB ,FCC, UL ,CCC, BSMI ,Gost ,VCCI ,PSE
(only for AC Adapter ) R & TTE
  Wireless Card搭載 802.11b/g

  HDD SATA 2.5 HDD
※ご購入時にHDDは搭載されておりません.別途ご用意ください
  NETDVD Slim External DVD Writer
※ご購入時には搭載されておりません.別途ご用意ください
  メモリー メモリスロット*1*SO-DIMM, Supports DDR2 667/800MHz, 最大メモリー 4GB
※ご購入時にメモリは搭載されておりません.別途ご用意ください
  対応OS support windows XP,windows Vista, Windows 7

网友:
楼上的,你这个叫 离子平台,基于ATOM处理器 + NIVIDA 显卡的。
很早就推荐阿莫整一套了,呵呵。

网友:
要放高清文件,关键是显卡要支持高清硬解播放。

显卡不行的话,就没得搞了。

网友:
1、离子平台只能播放到很少的1080P片源,已经试验过,200%不推荐用于1080P,但是720P足了。
2、thinkpad目前卖的主流笔记本都可以支持到绝大多数1080P流畅播放,但是没有HDMI,建议用DVI转HDMI,另外接音频。
3、thinkpad需要底座才能支持到DVI,另外端口复制器只能提供端口,扩展坞还可以另外安装显卡,也就解决了HDMI接口问题。
4、多核对视频播放意义不大,视频解码多核支持并不能减少多少CPU占用率,主要靠显卡的硬解码。
5、USB绝对没有办法输出1080P视频,但是照片可以。
6、HTPC就是一台普通电脑,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机箱为HTPC机箱,方便和家庭影院配合,另外显卡针对视频进行优化。(请别说硬盘播放器也叫HTPC)
7、经过N多TB的高清晰资源对比,不推荐使用1080P,720P足够,在电视上面我是分辨不出来动态720P和1080P,相信你也分辨不出效果。

网友:
呵呵,这个东西是用CPU把图像重新压缩,然后通过USB传给它,然后它再解开。
所以,播放1080,有些吃CPU,同时画面会有下降,估计不带声音。
前阵子3M还真出了一款USB的显示器,不过是USB 3.0的,带宽5 Gbps。

网友:
楼上第7点赶紧抹去,记得我刚开始下载高清视频,在论坛上(不是这里)询问我下载的1080P为什么跟720P的效果差不多,有网友回复:
1,显卡太烂
2,显示器太小
太郁闷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楼上第7点赶紧抹去,记得我刚开始下载高清视频,在论坛上(不是这里)询问我下载的1080p为什么跟720p的效果差不多,有网友回复:
1,显卡太烂
2,显示器太小
太郁闷了。

网络上面下载的所谓的1080P和720P,90%是假冒的,压缩过的高清视频,怎么能叫1080P,或者720P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H:
要放高清文件,关键是显卡要支持高清硬解播放。
显卡不行的话,就没得搞了。
哈哈,发这个帖子的时候,我不懂高清。

现在我懂了 :)

1. 可以使用硬解播放。但对显卡的要求很高。
2. 可以使用cpu软解播放,对显卡完全没有要求。 一般是建议这种方式。

补充一下
硬解对显卡要求一点都不高,现在新的显卡就算是板载的(包括i3 i5那种集成在cpu旁边的)随便都可以硬解,ATI的还能同时硬解两路
建议软解是因为软解画质会比硬解好(当然软件设置要稍微弄一下)
其实是cpu太渣(说的就是atom)没办法才用硬解的,或者是你想背后在跑一个超吃cpu的仿真运算,同时还要看电影,那就硬解吧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H:
要放高清文件,关键是显卡要支持高清硬解播放。
显卡不行的话,就没得搞了。
哈哈,发这个帖子的时候,我不懂高清。
现在我懂了 :)
1. 可以使用硬解播放。但对显卡的要求很高。
2. 可以使用cpu软解播放,对显卡完全没有要求。 一般是建议这种方式。

错!
一般都要显卡硬解的,再者同,现在集成显卡都可硬解高清。

靠CPU软解是不行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胡子叔叔,我提供200多块钱的新CPU给你……如果你能完全软解,你还我两颗。没别的意思,只是为了说明,现在CPU支持的指令集软解CPU完全没问题。

还有ARM9虽然不是很好,但是完全用浮点计算也能解mp3,X86可是浮点处理的高手。

网友:
关于VGA出1080p的问题:

VGA出1080p不是不行,不过这个的画质就真的受显卡的做工和vga线的做工影响了
然后有个我遇上的很无语的问题,该死的sony Bravia在VGA输入下只支持到720p,要1080只能hdmi,不知其他牌子的会不会

网友:
呵呵,我下载的视频都含有nfo文档的,肯定是720P或1080P。
现在CPU软解高清很简单了,连我的赛扬双核都可以解。

网友:
还不如直接搞个HTPC  http://www.origenae.co.kr/en/htpc_m10.htm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3021840802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1. 可以使用硬解播放。但对显卡的要求很高。
2. 可以使用cpu软解播放,对显卡完全没有要求。 一般是建议这种方式。
硬解对显卡要求也不高,板载显卡都能应付。一般板载显卡玩大型3D游戏都只能流畅跑1024x768低特效模式,性能烂到掉渣的了,但是浮点运算性能也比CPU高几倍。
不过显卡硬解只有特定解码软件支持,但是这些软件的算法并不是最好的,所以画质不算最优秀,唯一优点就是对CPU要求低,对低端机比较有用(用集显的大部分都是低端用户,所以支持高清解码也算个卖点了)。
近期的新CPU都加入了针对高清编解码的多媒体指令集,所以即使解1080p也不会超过50%使用率,不过某些解码软件会做画面后期处理以提高画质,这时候对CPU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H:
要放高清文件,关键是显卡要支持高清硬解播放。
显卡不行的话,就没得搞了。
哈哈,发这个帖子的时候,我不懂高清。
现在我懂了 :)
1. 可以使用硬解播放。但对显卡的要求很高。
2. 可以使用cpu软解播放,对显卡完全没有要求。 一般是建议这种方式。

硬解播放往往需要电脑播放器的支持,比如完美解码,终极解码这两个软件,根据视频和音频的编码不同的将播放器配置成合适的模式。模式配置不当会导致显卡无法开启硬解。如果观看的视频音频编码格式都是统一的,那么只需要设置一次播放器即可,如果编码格式不统一,每个视频都需要更改设置,很麻烦。采用CPU软解就是避开每次的解码器设置,无论什么格式统统交给CPU解码,这样很省事。但是这样就需要一个很牛的CPU,当然运行时候的发热量也会有所提高。至于是否需要一个好显卡,我只能说,硬解码程序是固化在显卡核心中的,越新版的显卡,所能支持的硬解格式就越多。至于播放效果,理论上取决于显卡输出的信号质量,那么一块用料扎实,PCB设计合理的显卡是必须的,而往往这类显卡都出自于大厂,且价格不低。

莫大如果看的都是BDMV的蓝光原盘,那么视频编码方式应该不会超过MPEG2、H.264和VC-1这三种,在播放器解码器设置里面针对于这三种
方式一次性设置好即可,结合win7的媒体中心,使用起来应该和硬盘播放器的效果差不多。而且除了原盘自带的字幕外,还可以自己外挂字幕,用来解决原版翻译不够地道,字幕显示效果不好的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M10只是机箱,还要装Mini-ITX主板,硬盘装在里面,我看可以引到外面的硬盘柜。
http://www.htpc1.com/html/HTPCzhanshi/2009/0925/8254.html

网友:
【60楼】 real_zyf

我的飞利浦平板就可以在VGA口输入1080p,只是VGA线太次虚边重影现象很严重,说明书说不行实际也可以的

网友:
我CAO!老大的X200还没淘汰啊?记得2年前你都入手了,今天还在用啊?不过配置还很强悍啊

网友:
何苦如此麻烦,本来看中此产品已经多日,AM是否有兴趣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?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4537469014

网友:
那东西就是一个USB显卡

老大应该买个旧笔记本,装蓝光光驱,肯定比HDVision好。
而且还能装GeeXbox这种系统,Linux对老电脑支持还是很好的。

其实应该买台PS3

DVI和HDMI是差不了太多的东西,貌似内部协议也是一样的,转接无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I:
那东西就是一个usb显卡
只能说你无知了,这个与USB显卡完全两回事,USB显卡淘宝一抓一大把可是这个只有一两个卖家在卖。

老实说,要我花1300在搞一个这样不容易移动的东东,我宁可直接换台笔记本了。

这个东西是用来插PCI-E显卡的,与笔记本上的显示屏毫无关系,可以直接选择HDMI输出的高端显卡接两台50寸液晶,难道AM你要带着两台50寸液晶移动?我觉得这个不错的原因是:比如你可以把它接在你的50寸液晶上,如果要出去提着X200就走了,回来要看片直接把接口卡插入X200就能用了,不止是高清特别是设计软件,难道AM你在X200上运行Solidworks?估计来个复杂些的机械组装体就变成动画片了。
还有1300只是一个盒子,显卡可不包括在内哦。

网友:
用明基E2200HD显示器加945集显的VGA d-sub接口上1920x1080没有明显问题,桌面字体也清楚,不过只用了1.5米的线,更长的线没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