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串行 绘图问题

楼主(2010-07-26):
大家有没有用过12964串口来进行画波形的?是不是速度很慢啊?我买的12864只能用串口,写完驱动程序发现屏幕显示的很慢。尤其是使用绘图RAM,是不是串行速率太低?
#include <mega16.h>
#include <delay.h>
#define CS PORTB.3
#define SID PORTB.2
#define SCLK  PORTB.1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data[255]={64,63,63,64,64,64,63,63,63,63,63,61,60,12,3,4,57,58,63,32,2,5,7,5,6};
bit finish=0;
unsigned int k=0;
void write (uchar n,uchar data)
{
for(;n>0;n--)
   {
        SCLK=0;
        SID=(data&0x80);
      SCLK=1;
      data<<=1;
   }
}
void wr_cmda(uchar dat,uchar data)
{   CS=1;
    delay_us(300);
    write(5,0xff);
    write(1,0);
    if(dat)
     write(1,0xff);
    else
     write(1,0);
     write(1,0);
     delay_us(300);
     write(4,data);
     write(4,0);
     delay_us(300);
     data<<=4;
     write(4,data);
     write(4,0);
     delay_us(300);
    CS=0;
  }

void locationXY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)
{
   switch(y)
    { case 0:y=0x80;break;
     case 1:y=0x90; break;
     case 2:y=0x88;break;
     case 3:y=0x98;break;
     default:y=0x80;break;
    }
   x=x&0x07;

   wr_cmda(0,x+y);

}
void wr_string(unsigned char *asc)
{   while((*(asc))!=0)

     {  wr_cmda(1,*asc);
      asc++;
      }
}
void wr_str_locaXY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str)
   {   locationXY(x,y) ;
       wr_string(str);

   }
void Initial_LCD(void)
{  wr_cmda(0,0x30);
   wr_cmda(0,0x30);
   wr_cmda(0,0x0e);
   wr_cmda(0,0x01);
   wr_cmda(0,0x06);
   wr_cmda(0,0x0c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原顺序XY上画16点的线,  X:0-15    Y:0-3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   Drawline(uchar x,uchar y)
{
wr_cmda(0,0x36);  //扩展指令
//wr_cmda(0,0x34);  //关绘图

  wr_cmda(0,y+0x80);  //写Y坐标,+0x80符合指令格式
  wr_cmda(0,x+0x80);  //写X坐标
  wr_cmda(1,0xff);     //高八位
  wr_cmda(1,0xff);  //低8位

wr_cmda(0,0x36); //开会图
wr_cmda(0,0x32); //基本指令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清绘图RAM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ClrRam()
{
uchar x,y ;
wr_cmda(0,0x34);  //开扩展指令
wr_cmda(0,0x34);  //关绘图

for (x=0;x<16;x++)
{
  for(y=0;y<32;y++)
  {
   wr_cmda(0,y+0x80);
  wr_cmda(0,x+0x80);
  wr_cmda(1,0x00);
   wr_cmda(1,0x00);
   }
}
wr_cmda(0,0x36); //开会图
wr_cmda(0,0x32); //基本指令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输出data[128]中的波形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_wave(void)
{   uchar w, x,y,z;

     uchar a=0,b=0,c=0,d=0;
     uchar t;

     for(x=0;x<8;x++)          //上半屏
      {
        for(y=0;y<32;y++)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for(t=0;t<8;t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要写的数据,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data[16*x+t]==64-y)
                   {switch(t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a|=0x8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a|=0x4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a|=0x2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a|=0x1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a|=0x08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a|=0x04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a|=0x02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a|=0x01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}
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for(t=8;t<16;t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要写的数据,低八位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data[16*x+t]==64-y)
                   {switch(t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b|=0x80;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b|=0x40;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b|=0x2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1:b|=0x1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:b|=0x08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b|=0x04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4:b|=0x02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5:b|=0x01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}  }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wr_cmda(0,0x36);
           wr_cmda(0,0x34);  //扩展指令
                wr_cmda(0,0x34);  //关绘图

                   wr_cmda(0,y+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wr_cmda(0,x+0x80);   //写xy坐标

              wr_cmda(1,a);    //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wr_cmda(1,b);  //低8位
                //wr_cmda(0,0x36);
                   //wr_cmda(0,0x32);

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b=0;

          }
      }            //Done

       for(z=8;z<16;z++)          //下半屏
      {
        for(w=0;w<32;w++)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for(t=0;t<8;t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要写的数据,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data[16*(z-8)+t]==32-w)
                  { switch(t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c|=0x8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c|=0x4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c|=0x2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c|=0x10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c|=0x08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c|=0x04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c|=0x02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c|=0x01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}  }
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for(t=8;t<16;t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要写的数据,低八位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data[16*(z-8)+t]==32-w)
                   {switch(t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d|=0x80;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d|=0x40;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d|=0x20;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1:d|=0x10;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:d|=0x08;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d|=0x04;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4:d|=0x02;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5:d|=0x01;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}
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// wr_cmda(0,0x34);  //扩展指令
             // wr_cmda(0,0x34);  //关绘图

                wr_cmda(0,w+0x80);
                 wr_cmda(0,z+0x80);   //写xy坐标

                    wr_cmda(1,c);    //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mda(1,d);  //低8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mda(0,0x36); //开会图

                 // wr_cmda(0,0x32); //基本指令
               c=0;
                d=0;
               // delay_ms(50) ;

          }
      }            //Done

  }

网友:
肯定比并口慢了

网友(2011-07-21):
今天刚把串口调试好。

网友:
大家有没有用过12964串口来进行画波形的?

怎么变成12964了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画正弦波可是有噪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