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点会接一个强上啦,这时候当光耦截至的时候A点的电压无法拉低

楼主(2010-07-26):
A点会接一个强上啦,这时候当光耦截至的时候A点的电压无法拉低

有没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

A点什么都不接的时侯能到0V

网友:
是不是受光侧接反管脚了?

网友:
负载端如果有上拉电阻,会有这个问题啊,如果不能改负载,建议把一端光耦接地,另一端接负载,还省掉一个外部电阻.不过输出会反相,那可以在输入端反一下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得看负载,我最近也在用光耦(TPL781),也遇到了很多古怪的问题!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159981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3&search_text=kuwu_007&bbs_id=9999
至今还在解决ing,可能是接线的问题!PLC应该是没有那么脆弱的!

网友:
A点接强上拉当然不能变低了,如果必须强上拉,干脆用这个强上拉用来做光耦输出端电源算了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并接续楼上。
如果必须强上拉,只要取消电阻R9,并将光耦的C(集电极)端接A点,E(发射极)端接地即可。不再连接+5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