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7-300是否适合较这样的工艺过程控制? 500个DO点 ,100个模拟输入点 ,30路PI

楼主(2010-07-26):
系统规模: 500个DO点 ,100个模拟输入点 ,30路PID控制回路

网友:
用S7400CPU PROFIBUS 挂300 模块

网友:
有点多,跟具体工艺有关,如果模拟量和PID不追求速度.是可以的.选择一个大内存的300CPU,另外如果处理速度不够猛考虑买个协处理器模块做计算.

楼主:
看到型录上说400系列适合过程控制,但觉得300系列的高端型号也能满足要求,总之,还是要听取各位前辈的意见
一共有三条线的,lz位置报出的是测控点总数。
用三个300系统控制三个生产线是否是有点浪费?

网友:
用三个300PLC,也比用一个400省钱

网友:
根据经验,这个项目一般会有2台计算机做监控,如果用3台 s7300 ,通讯方式选PROFIBUS ,那么每个计算机上要带一个5611卡,并且通讯速度很慢,经常容易受干扰,如果用以太网模块,那么共需3个以太网模块,价格也不便宜 ,另外一点是 如果用300 那么编程方式只能用wincc+ step7 对过程控制来说这种编程效率非常低,一般这种项目现场会经常改动,一点改动就相当麻烦,用s7400则可以使用PCS7编程,所有软件1周之内搞定,并且维护方便,加点改点什么的都很方便 ,不会出错,当然必需用盗版,要用正版你会破产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高速PLC,程序是和西门子的兼容的,可以直接用西门子的V5。4进行编程。但速度是普通西门子的几倍!

楼主:
如五楼所言,这个项目还在规划中,生产工艺也要在开始阶段调试,确实要频繁更改参数。
组态监控计算机最少上三台(两台服务器)。
三个独立的S300系统的确会提高软件开发成本,但这是照顾厂家的意见,他们想让三条生产线各自“独立”,这是个提高可靠性的考虑。
三条独立的生产线同时改动参数是个比较费劲的活了,到时很伤神啊

话说回来,单套S400的确是很爽的

网友:
既然厂家已经定了,就按他们的做,只不过麻烦些,他们给钱,他们说了算。

网友(2011-09-05):
别的不说30路PID300是不行的,扫描周期很长很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