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辞职了,在夜市摆摊,自己想为他出点力。

楼主(2010-07-26):
朋友前几天辞职了,和女友一起在夜市摆摊卖点小东西,书什么的,摊位就是一个三轮车,还有地摊,目前在寻找合适店铺,不过估计这地摊还得摆几个月。。

废话少说了,作为朋友想给他出点力,做个小宣传板吧,LED点阵,或者直接用灯带折几个字什么的。能够闪啊闪的,变色,反正就是醒目达到宣传的效果。

想到的因素,1.原来没有接触过。。。只是用51,PIC做过驱动点阵和数码管的简单显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2.供电部分怎么处理?因为周围好像没有市电电源,得用电池供电,不知道应急灯那种电源成不成。
            哪位能帮忙出个方案?在此谢谢了。

声明:就是做给朋友用,同时也是让自己学习下这方面知识。。。。。。最好有现成的驱动芯片。。多快好省的尽快完成,顺便利用下单位近期的采购资源,嘿嘿

网友:
下海了,多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呀。。他家家里条件还可以,人也很上劲,目前就是练练,用他话说就是“先克服大声吆喝不脸红这关”,将来肯定要租店铺的,朋友嘛都在同一个城市,经常碰到,有这么个想法,赶上最近要出差,就像顺便买点这方面的元件,给朋友添点乐子,然后自己也接触接触这方面知识

网友:
52+595    或者用mega16不用搞锁存,我以前复制过别人的,不过没吃透,做出来跟公车上那个显示一样的。供电搞个蓄电池来就行了,一般用到的有5V,12V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,谢谢老大。感觉6CM*6CM的有点小。要不就多弄几个拼起来。想放到他三轮车的“屁股”上,要20cm*50cm左右吧。。。
不过8个“【深圳旭翔】Φ5mm 60mm*60mm 8x8 共阳高亮点阵管(红色)” 应该可以,还可以拼字。。

回复 网友C:

恩,595级联用过,52指的是89s52吗? 。AVR一直没用过,目前就不考虑了,编程器,环境要从新熟悉。。。。
开始想到直接用多个LED找个大板拼个造型。点亮,闪烁。就可以了。
现在想改变下用单片机控制了,花样多点还能智能控制,以后直接升级软件还能变换显示方式,甚至加上扬声器等等外围设备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还不如买个现成的。

网友:
你想自己设计还是用现成的?我可以找找,我用的是STC89C52,点阵用了16块8*8的,还有个12c887

网友:
逆变器+日光灯吧。够亮,醒目

网友:
八卦一下,你在哪个城市啊,很少摆摊搞这么高科技的,哈哈

网友:
如果仅仅是用1个两个(像公交车上那种),还不如买现成的,电子市场(赛格)之类的地方都有卖....(这样成本最低最快最方便)

如果你很有闲暇时间,那就自己DIY吧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。那倒是。这不正好自己也接触下,学习学习嘛,做得好不好的是个意思。
回复 网友C:

可以找找的意思是?有类似的方案吗?恩89C52我这里有,编程器,开发板也有。

回复 网友E:

逆变器。。对这不是很了解,不过电池供电,貌似逆变器低频效率好像不高。。虽然应该挺几个小时没问题,但是天天充电也不太方便。班门弄斧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呵呵,在河北的小城市。
回复 网友F:

恩,礼品在其次,主要自己练手。。呵呵。。顺便利用下公家资源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朋友前几天辞职了,和女友一起在夜市摆摊卖点小东西,书什么的,摊位就是一个三轮车,还有地摊,目前在寻找合适店铺,不过估计这地摊还得摆几个月。。
废话少说了,作为朋友想给他出点力,做个小宣传板吧,led点阵,或者直接用灯带折几个字什么的。能够闪啊闪的,变色,反正就是醒目达到宣传的效果。
想到的因素,1.原来没有接触过。。。只是用51,pic做过驱动点阵和数码管的简单显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2.供电部分怎么处理?因为周围好像没有市电电源,得用电池供电,不知道应急灯那种电源成不成。
            哪位能帮忙出个方案?在此谢谢了。
声明:就是做给朋友用,同时也是让自己学习下这方面知识。。。。。。最好有现成的驱动芯片。。多快好省的尽快完成,顺便利用下单位近期的采购资源,嘿嘿

你个读书人,当心别好心办坏事,害了你朋友
做生意可别这么招摇
小心成式管理者
小心收保护费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呵呵,在河北的小城市。
回复 网友F:
恩,礼品在其次,主要自己练手。。呵呵。。顺便利用下公家资源。。。。

啊?!还公家资源!
如果真是你公家“现有”资源,那也罢了,那你就不该到这边要方案,因为芯片用什么已经定死了
如果还要特为采购,这就不厚道了

读书人是穷,可别丢了气节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汗,有的街是可以摆卖的,这个不算招摇吧,深圳这里大把开着小车来摆地摊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呵呵,这个倒不必担心,因为周围有类似这样做宣传的,而且夜市也是比较有规模的,有摊位费用。

回复 网友G:

呵呵,这个有点过了,可能没表达清楚,意思是出差采购,因为我这里小城市电子元件很少,所以公司买东西一般都去北京中发,这回去买点实验用件,顺便就着出差的机会,自费买点自己喜欢的DIY元件,这就算利用了公家资源了呗。跟节气不节气的有什么关系。。。。。。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精力把。。

网友:
51+595就可以,控制点电流就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
恩,确定了,3Q~~~~~~~~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,谢谢,四个字刚好长6*8=48cm 高2*6=12cm  周围再加点装饰,刚刚好。

过两天开始好好想想,在此也谢谢热心的各位了,除了电池供电部分,其他应该没什么难度了~~~

(最开始想的也是单片机+595,来坛子上主要是问下供电问题,好几位大侠都说没问题了,我去找找相关资料)

有进展了一定上图。谢谢大家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I:
呵呵,这个倒不必担心,因为周围有类似这样做宣传的,而且夜市也是比较有规模的,有摊位费用。
回复 网友I:
呵呵,这个有点过了,可能没表达清楚,意思是出差采购,因为我这里小城市电子元件很少,所以公司买东西一般都去北京中发,这回去买点实验用件,顺便就着出差的机会,自费买点自己喜欢的diy元件,这就算利用了公家资源了呗。跟节气不节气的有什么关系。。。。。。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精力把。。

哦,LED竟然已经泛滥到这个地步了啊!连地摊都用上LED屏了?我们这边还仅限于LED台灯呢。
真是开眼界了

至于14楼,既然不是“特别为这个而采购”,那就是我的不对啦 :P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H:
恩,确定了,3q~~~~~~~~~~~

注意,一般都要做动态扫描,还要一些PNP三极管,最好能有P沟道场效应管
然后,要有USB接口,通过电脑配置显示的内容,否则你朋友每次要改显示内容就得来麻烦你了,当然第一步先做个固定的也未尝不可
至于电池么,最常用的就可以,铅酸蓄电池,毕竟电瓶车也是铺天盖地,这个容量大。然后开关电源降压到3.3V之类的使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呵呵,出点误会很正常,这点小钱咱们电子爱好者还是不在乎滴,而且,DIY用品和公司采购基本是相差甚远,不能在一家买,几十块钱的东西人家肯定是不给开发票的,哈哈。。。。你也是好心。

回复 网友G:

动态扫描一定的,三极管驱动在列或行加上,类似数码管的位选,或者段选,USB接口这个还没想到,就想多存几种显示,通过按键菜单可以修改就可以了,以后又机会再加别的。

电池的建议很中肯,我就是在找这资料,顺便把坏掉的应急灯电池用上,哈

网友:
DCDC模块加个限流和开关电路,然后布置很多的单体LED即可. 需要什么字就排出什么字体.
电池就用电动自行车电瓶. 如果要搞复杂的,当我啥也没说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是呀。。他家家里条件还可以,人也很上劲,目前就是练练,用他话说就是“先克服大声吆喝不脸红这关”,将来肯定要租店铺的,朋友嘛都在同一个城市,经常碰到,有这么个想法,赶上最近要出差,就像顺便买点这方面的元件,给朋友添点乐子,然后自己也接触接触这方面知识

现实社会靠的是头脑,这种方式已经不可取了,趁早叫你朋友不要摆摊了,搞投机的东西比什么都赚钱快。

网友:
呵呵,驱动建议用HT1632C吧,串行接口,3根IO即可,最大可以驱动16*24的点阵,16级亮度调节,外围只需要限流电阻,不用三极管也不用MCU去扫描,我做的3208在最低亮度下电流<30mA@5V,这芯片还便宜,5块以下就可以买到,比起595+138+三极管简单也便宜

网友:
城_管一出动,你就亏大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
恩,这个就是刚开始我想的,只是变化少点,只能闪烁,不能变换文字图案了,后来在坛子上得到建议后,自己也有兴趣,就用单片机做了。
回复 网友K:

呵呵,这个谁都知道的,自己的路自己选择吧,你说的还要很多客观条件。

回复 网友L:

呵呵谢谢大侠,搜索下ht1632c发现确实比 138+595省事不少。。。仔细看看。。。

回复 网友M:

恩,现在是允许,缴纳点卫生管理费什么的,等政策部让了,CG就该出动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回复 网友L:
呵呵谢谢大侠,搜索下ht1632c发现确......

哈哈,看我签名,论坛上有代码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L:

。。。3Q。。。事先都没好好利用论坛资源,早看到大侠的帖子连_发帖都不用了。。。。4个8*8点阵,不过如站长所说,一个8*8显示一个汉字的话确实字体可能不太好看,4个8*8一个汉字的话,显示4个汉字,就要用4片1632C了。32*8模式。

网友(2010-10-25):
给个图你吧。这是我以前做的点阵屏的。驱动部分跟屏体是分开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