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ASYARM1138光盘资料

楼主(2010-07-26):
我上传了EASYARM1138光盘资料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

网友:
顶,不过没板

网友:
现在只能四处投医了

网友:
这个资料已经有了,呵呵

网友:
正在下,还没看,先顶了再说

网友:
这板子现在198?早知道当年99的时候也搞一块玩玩了

网友:
自己有了TI的8962,单位有了TI的9b96
看周公的板子是怎么都没兴趣了。。。

网友(2011-08-22):
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版本,支持V1.04么

网友(2011-12-31):
1138买不到了。

网友:
请问解压时找不到压缩文件,这是什么问题呢?我下载了两次,都没法解压。

网友:
终于下载完全,并且解压好了。

网友:
我的板子是EasyARM1138,计算机系统是win7,我下载光盘资料,按照里面的推荐步骤安装IAR v5.11后,却找不到根目录中指定位置的Luminary FTDI 驱动
请问有知道这种情况的吗?我该怎么解决呢?
谢谢您的每一个宝贵建议。

网友:
开发板与电脑连接后,打开设备管理器——端口——
找到Stellaris Evaluation Board A
Stellaris Evaluation Board B
Stellaris Virtual COM Port
分别单击右键选择“更新设备驱动程序”进行驱动安装即可。
之前无法找到安装驱动的原因是:我不是第一次将板子与电脑连接,它不会自动显示驱动设备安装选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