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做个笔记本散热架,大虾们给点建议啊!

楼主(2010-07-26):
我想做个笔记本散热架,给笔记本降降温,本以为买个小风扇,接个USB线就可以了!
昨天,去电子市场逛了一下,
结果发现,只有12V的小电扇,和笔记本还不配套,哪位大虾有没有升压电路,可否共享下?(DC5V升到DC12V)

网友:
这种东西在电脑城大把,要自己做就在邮购部买超静音的风扇(PS:其实还是听得到声音的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电脑城也有的卖?我去电子市场逛的,都是12V的!邮购部,没找到风扇嘛,给个链接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找到了!嘿嘿!106楼,最新价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034202&bbs_page_no=1&bbs_id=3068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电脑城也有的卖?我去电子市场逛的,都是12v的!邮购部,没找到风扇嘛,给个链接啊!

我是说笔记本散热支架电脑城大把,不是说5V的风扇

网友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5324764355

我给我的小Y买的,特点是非常安静

网友:
个人觉得没必要,笔记本在设计时其实已经保证了良好的散热性能,当电脑变旧后,散热性能变差是因为硅胶老化和散热片积尘。靠从外面增加气流来散热是没有什么效果的,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除尘和加硅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自己做便宜!
支架让我哥们做,我只要买几个电扇就可以了!
支架还可以按照我笔记本的特点做(根据CPU和显卡的位置)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硅胶和硅胶垫我都换过了,效果还不是很好!我也没招了,才采取以上措施!杯具的!

网友:
我也很奇怪,笔记本什么时候需要散热架? 楼主怎么判断笔记本需要散热架,偶的本本一般情况下风扇都不开(自动温控).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风扇都打不开,那笔记本很危险啊!
有个专门测试笔记本温度的软件,百度一下,就能收到!
再和正常笔记本的温度核对一下,就会发现需不需要散热了!
好像是华硕笔记本的散热效果不是很好,需注意!

网友:
LS, 我的笔记本风扇是自动温控的(我在bios里面设置为自动),上面已经说过了.在被窝里面用风扇有时会转,很多情况下,风扇都是不转的.
不过最近天热,我倒是真看见有笔记本散热不好死机的.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去百度档一个测温软件吧!这样能对的笔电了解的更清楚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E:
风扇都打不开,那笔记本很危险啊!
有个专门测试笔记本温度的软件,百度一下,就能收到!
再和正常笔记本的温度核对一下,就会发现需不需要散热了!
好像是华硕笔记本的散热效果不是很好,需注意!
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E:
去百度档一个测温软件吧!这样能对的笔电了解的更清楚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风扇是本本自动控制的,温度不高就不会转,10楼就已经说明了
设计合格的本本在日常应用一般不用外面强制散热,当然有多少是设计合格的就不清楚了,个人认为买个散热支架不如清清灰,给风扇加点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E:
去百度档一个测温软件吧!这样能对的笔电了解的更清楚!
照你说的,下载了一个core temp,温度很正常,风扇当然无须开了

网友:
【14楼】 little Monkey
顶  "设计合格的本本在日常应用一般不用外面强制散热,当然有多少是设计合格的就不清楚了,个人认为买个散热支架不如清清灰,给风扇加点油"

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.笔记本的应用环境没有这么娇气的. 下面的链接是测试神舟的. 如果你的笔记本在40°(外部环境温度)下死机,那是因为你的本本太菜了
http://nb.sanhaostreet.com/NewsData/2010/5/20105189208202.s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个人并不反对你们的意见,但是买笔记本和买手机一样,都是要有运气成分的!有些笔记本就是有胎里毛病,打从生产出来那一刻开始,就注定的它的喜剧及杯具!
    我的笔记本确实很糟糕,刚装完系统,很快,运行一段时间,速度明显变慢!该清理的都清理过了,该换硅胶的都给换了!我也没辙了!

网友:
无所谓,我也是闲的无聊.到处搭讪.
是否用强制散热器,也是看个人喜好.如同手机贴膜 ....
btw, 你的本本跑的慢是否装的软件太多?或者有的软件太霸道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杯具的,现在我只是用来看看电影了,都不敢用来工作了,结果那速度还是跟十几年前电脑有一拼。要是用来工作,哪天突然崩溃了,那就嗝屁了!

网友:
现在thinkpad还是日本做设计,等什么时候由国内设计了,真不知道该买什么好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相信品牌,相信实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