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关于2.4G和470M频段无线传输距离的问题

楼主(2010-07-26):
现在的智能抄表研究的很火,无线传输方案基本分为2.4G和470M频段,比如2.4G主要是ZigBee,而470M则是刚刚被释放以免费使用。现在主流都认为470M比zigbee好,主要是在传输特性上面,比如距离,绕射能力。
    我现在疑惑的是470M的传输距离比2.4G的远,仅仅是因为频段比2.4G的低吗?也就是传输距离只与频率有关吗?与调制方式和传输速率有关系吗?现在要研究470M和2.4G的传输特性,是不是只针对频率,用针对某种特定的模型,比如zigbee 来进行研究吗?
    欢迎指教,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可以参考一下自由空间中的电磁波的理论,如
LS=32.45 + 20lgF(兆赫MHz)+20lgD(公里Km),另外还和发射,接收端的天线,传播介质(如天气)相关。
传输速率和调制方式应该是和误码率有关系。

网友:
要在2.4G和470M频段,选无线传输距离更远的话,考虑单位成本,答案就毋庸置疑是470M

不考虑成本的话,没有可比性了

网友:
1. 470-510MHz 饶射能力的确比 2.4G 强很多,相同条件下应该能传得更远;
    2. 目前2.4G 频段使用泛滥,需要注意跳频,并且2.4G目前发射功率控制得比较严格,距离难做远;

网友:
低频段不光绕射能力强,在相同空间中衰减也小很多
传的远是必然的
但是2.4G也有2.4G的优势,带宽大,能够使用高增益天线
如果是视距传输,2.4G有优势,从天线到器件都强不少,但是设计能力也需要提高才能做好

楼主:
我注意到现在好多的无线传输模块都是用470-500M的频段,调制方式是FSK,而zigbee的调制方式是OQPSK(2.4G),调制方式是根据什么选择的?跟频率有关系吗?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