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WinHex将keil生成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?

楼主(2010-07-26):
请各位高手帮忙,如何用WinHex将keil生成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?最好详细点,谢谢!

网友:
如果是KEIL MDK则可以直接使用KEIL MDK生成BIN文件,需要看一下FROMELF里面的-BIN命令,自己写个命令行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已经搞定了

网友(2010-11-19):
请问,如何用MDK4.10生成可执行的bin文件,我用这种方式生成的bin文件,下载到芯片后无法运行怎么回事,请高手指教,谢谢!D:\Keil\ARM\BIN40\fromelf.exe --bin -o ./debug_in_FLASH/Project.bin ./debug_in_FLASH/Project.ax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