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USB Blaster失败,请高手帮忙,如问题解决以ARM9(AT91RM9200)开发板相赠!

楼主(2010-07-26):
1.硬件:FT245BL+EPM3064+MAX3378
2.软件:Quartus7.2

问题:EPM3064中的逻辑是网上流传已久的程序
      我只是跟据我的硬件情况做了管脚锁定。

      可是我的就是往FPGA中下载程序失败。

网友:
显示的错误是什么类型的? 贴个图看看

网友:
我觉得直接给楼主一个好的,就是50大洋换楼主的arm9,应该比较划算吧^_^

网友:
LZ,我有,哈哈,和你换?

楼主:
发来看看,如果问题解决,ARM9奉上

楼主:
Error: Can't access JTAG chain
Error: Operation faile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下载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错误。我这儿还有艾米电子工作室的USB blaster,
是可以下载进去的。

Error: Can't access JTAG chain
Error: Operation failed

楼主:
闲来无事,把艾米电子工作室的usb blaster抄了一边,下边是我测得的结果
按照测出的结果重新锁定引脚,编译好用用并口下载到艾米电子工作室的usb
blaster里,也不能下载。

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的逻辑有问题,可是网上的都是这样的,疑惑中。。。,
请三楼的兄弟发个逻辑看看,如果问题解决,ARM9归你了。

CLK : IN STD_LOGIC;        -- external 24/25 MHz oscillator                     37
nRXF : IN STD_LOGIC;       -- FT245BM nRX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
nTXE : IN STD_LOGIC;       -- FT245BM nTX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
B_TDO  : IN STD_LOGIC;     -- JTAG input: TDO, AS/PS input: CONF_DONE               31
B_ASDO : IN STD_LOGIC;     -- AS input: DATAOUT, PS input: nSTATUS               25
B_TCK  : BUFFER STD_LOGIC; -- JTAG output: TCK to chain, AS/PS DCLK             33
B_TMS  : BUFFER STD_LOGIC; -- JTAG output: TMS to chain, AS/PS nCONFIG          34
B_NCE  : BUFFER STD_LOGIC; -- AS output: 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
B_NCS  : BUFFER STD_LOGIC; -- AS output: n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
B_TDI  : BUFFER STD_LOGIC; -- JTAG output: TDI to chain, AS: ASDI, PS: DATA0    27
B_OE   : BUFFER STD_LOGIC; -- LED output/output driver en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
nRD : OUT STD_LOGIC;       -- FT245BM n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
WR : OUT STD_LOGIC;        -- FT245BM W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
D : INOUT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 -- FT245BM D[7..0]         13 12 10 8 6 5 3 2

有一点比较疑惑,艾米电子工作室的把B_NCE接到EMP3064的36脚,而36脚是接地脚。所以管脚锁定的
时候就把这个脚去掉了。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。

网友:
从外部输入一个固定的频率注入CLK引脚,再下载试试??

楼主:
用示波器测过CLK脚,有源晶振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有缘晶振要用12M,而不是文件中描述的24M、25M

网友:
我看了下楼主的原理图,分析应该没有问题,你好好查一下你的IC吧,从USB到JTAG,肯定是哪个片子有问题。

网友:
用并口BYTE BLASTER下载?
我也遇过在IBM本本不能下载,
A、PC机的BIOS中设置并口为ECP,
B、下载窗口中点hardware setup-----选中byte blaster[LTP1],如果没有,从右边的add hardware添加。
C、插反了,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把MAX3378去掉了,直接短路,可以用了。
ARM9板归cabbageic了。加我QQ24736136。

遗留问题是:
为什么去掉MAX3378就好了呢,不会是芯片的问题吧。
即使是芯片的问题,也不可能10块板都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1.硬件:ft245bl+epm3064+max3378
2.软件:quartus7.2
问题:epm3064中的逻辑是网上流传已久的程序
      我只是跟据我的硬件情况做了管脚锁定。

      可是我的就是往fpga中下载程序失败。
pcb,ad6版本 (原文件名:usbblaster_v.3.pcb.zip)
原理图,ad6版本 (原文件名:usbblaster_v.2.sch.zip)
vhd文件 (原文件名:ub.zip)
tcl文件 (原文件名:ub_my.zip)

程序是没有问题的,我也是用这个,我估计是你没有写好FT245的那个eeprom

附上我一直在用的程序,另外压缩包里面有ft245的eeprom文件,你的是ft245bl,选型号的时候可能要改一下,我的是ft245R

另外,请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这个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楼主:
1.硬件:ft245bl+epm3064+max3378
2.软件:quartus7.2
问题:epm3064中的逻辑是网上流传已久的程序
      我只是跟据我的硬件情况做了管脚锁定。

      可是我的就是往fpga中下载程序失败。
pcb,ad6版本 (原文件名:usbblaster_v.3.pcb.zip)
原理图,ad6版本 (原文件名:usbblaster_v.2.sch.zip)
vhd文件 (原文件名:ub.zip)
tcl文件 (原文件名:ub_my.zip)
----------------......

问题已经根据11楼的建议解决了,是硬件的问题。去掉MAX3378,然后暂时把两边短上就OK了。
但是不知为何,原理图上对MAX3378的设计感觉也没什么问题啊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把max3378去掉了,直接短路,可以用了。
arm9板归cabbageic了。加我qq24736136。
遗留问题是:
为什么去掉max3378就好了呢,不会是芯片的问题吧。
即使是芯片的问题,也不可能10块板都有问题吧。

啊!!今天真是很幸运,马上加你QQ。

楼主:
稍后总结一下调这个遇到的问题。另外发个帖子!

网友:
把MAX3378的Vcc接3.3V试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稍后总结一下调这个遇到的问题。另外发个帖子!
MAX3378的VCC接3.3V也不行!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那个脚是下载epcs用的  不接的话下载不了   但是cpld用的是JTAG方式应该没问题  看看其他地方的错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那个脚是下载epcs用的  不接的话下载不了   但是cpld用的是jtag方式应该没问题  看看其他地方的错误

这个是我的问题,后来我重新测了一下。B_NCE接到35脚了。

网友(2011-04-08):
arm9 板子还有吗?
我写了个帖子解决这个问题的,可惜你没看到
虽然文件是网上流传的,但是制作有成功的有失败的
按照我帖子上的解决办法改一改程序,就能100%成功啦
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310777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3&search_text=xiaobenyi&bbs_id=9999

楼主:
呵呵,早已经解决了了,现在运行的很稳定。

楼主:
呵呵,早已经解决了了,现在运行的很稳定。谢谢LS的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