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BYTE如何使用?

楼主(2010-07-26):
看高手程序,很多这种用法

XBYTE[0x8800] = buz_stu;//英特尔总线方式输出一字节

一直不会用,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

知道的可否讲解一下

网友A:
三总线架构扩展
0x8800直接对应P2,P0电平状态
buz_stu是你要写到0x8800这个电平下的某个被激活的外设,写过程中WR自动=0,写完后WR自动恢复=1.
好处,定义多台设备的时候(使用宏定义),使操作井然有序,不会出错.
硬件上往往是+锁存器+译码器+或非门的形式再以三总线的方式实现与外设的硬件连接.

网友(2012-01-29):
谢谢你 我又找到答案了

网友(2013-08-21):
引用 网友A:
三总线架构扩展
0x8800直接对应P2,P0电平状态
buz_stu是你要写到0x8800这个电平下的某个被激活的外设,写过 ...

原来是这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