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到示波器了。问一下电源的事儿

楼主(2010-07-26):
今天收到示波器了。我手上只有12V的开关电源。现在没有9V的。看了一下示波器上的稳压芯片是LN2596它最大应该能到40V输入啊。不知道用了12V会不会烧板子。请魏坤同学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看了一下LM2596-3.3的技术手册输入在12V是没问题的啊。不知道魏坤为什么会先知道6-9V啊?

网友:
看看电容是不是耐压10V的?

还有一些LM1117.压差大了发热厉害容易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。现在干活呢。晚上看看。

楼主:
收到魏坤同学的回复,知道原因了;
“lm2596是可以更高的电压,但是产生负电压的ICL7660的最高电压时10V,所以12V不行”

网友:
买了个7.5V1.6A的开关电源.等着收示波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