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台笔记本,请各位推荐一下

楼主(2010-07-26):
价格:4500.00~5500.00
大多时候用来嵌入式开发用,偶尔玩一玩游戏
目前我在网上看了一下ThinkPad SL410k 2842ETC 还不错,可惜是4芯电池。
请各位推荐一款,谢谢

网友:
据说,要买还是买X200,增加一千多的预算,免得以后郁闷。
除了没有串并口,USB口只有3个之外,目前尚未感到不爽。
单位借来加班的,没有光驱和猫,也感觉可以接受。

网友:
要求不要太高!4芯够用了!现在6芯的电池都很垃圾的!待机时间好不到哪里去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搞个商务机就OK了

网友:
可以看看联想的E46A,带串口,看起来不错。

网友:
SL的最好别买,买x系列吧,x200应该还可以买到新的,要不就买x201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可以看看联想的e46a,带串口,看起来不错。
真的有串口耶. 这年头有串口的机器真是不容易找

楼主:
x200系列的太贵啦,貌似都是13寸的,对于写代码有点偏小

网友:
同求一个,15寸屏,有真正串口,有PCMCIA插槽,品牌机,不要求显卡,价格小于8K

网友:
x201i,几好,还可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据说,要买还是买x200,增加一千多的预算,免得以后郁闷。
除了没有串并口,usb口只有3个之外,目前尚未感到不爽。
单位借来加班的,没有光驱和猫,也感觉可以接受。

难道比x201要好?----------------------我差点买x200,买来的201被家里的领导拿去用了=没买。

网友:
无论哪个牌子的坏了维修都很麻烦的了,看到论坛里面那么多的为维修笔记本烦恼的,还是老老实实用攒的台式机算了。

网友:
kyughanum 初级玩家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请教一下华硕N82EI43Jv-SL这款机子怎么样啊?
最近预算6000+配一个本子,没有注意啊。。。
看好SONY的外观,但是同价位配置低,其他的牌子看看都差不多,不知道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一下。

网友:
要编程的话,配台式机好些。

网友(2010-09-21):
ThinkPad X301配有Intel 酷睿2双核 SU9400处理器,128GB高速防震的固态硬盘,3072M内存,集成Intel GMA 4500MHD高性能显卡,预装Microsoft Windows Vista Premium 操作系统。商务新人们多多注意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