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正负电压采样问题的请教

楼主(2010-07-26):
各位大侠好,小弟最近要用一个ICP压电加速度传感器,该传感器输出的-5V~+5V的电压信号,不知道后续该如何用ADC采样该信号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。

网友:
呵呵,用什么ADC,输入电压多少?说得不是很清楚哦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1.如果是MCU上内置AD的话,需要先对你的采样信号衰减(电阻分压即可),不要让它超过你的AD采样范围,然后加一个1/2参考电压的偏置(用运放搭加法器),就可以采样了。
2.如果I2S口或SPI口的话,可以使用专门的AD芯片,比如CS5351、CS5361、ADS1271、PCM1803、PCM1804、AD1871等,按手册搭电路既可以,他们基本上都可以采+ -5V的AC信号。

楼主:
我准备用ADS8284,不知道能不能胜任。呵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1.如果是mcu上内置ad的话,需要先对你的采样信号衰减(电阻分压即可),不要让它超过你的ad采样范围,然后加一个1/2参考电压的偏置(用运放搭加法器),就可以采样了。
2.如果i2s口或spi口的话,可以使用专门的ad芯片,比如cs5351、cs5361、ads1271、pcm1803、pcm1804、ad1871等,按手册搭电路既可以,他们基本上都可以采+ -5v的ac信号。

具体的应用是这样的:
我需要使用一款ICP型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量振动平台的振动,该传感器是两线制的,一根线是地线,另外一根是信号线,信号线输出的电压信号是正负5V。
我看了您推荐的ADS1271的数据手册,是不是可以用其差分方式来采样该传感器的输出?另外ADS1271的参考电压是正负2.5V,是不是只要实际测量的输出电压不超过这个正负2.5V就行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