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,用USB下载线能直接通过JTAG口将EPM240内的程序读出来吗?

楼主(2010-07-26):
请教一下各位,用USB下载线能直接通过JTAG口将EPM240内的程序读出来吗(在不加密的情况下)?
有个朋友问这个问题,我一下不知如何回答!

楼主:
有知道的告诉一下哈,我对CPLD不了解。不能乱说误人啊!

网友:
在QII的programmer里面,先用auto detect把epm240扫出来,然后勾选上examine,点start,他会让你保存文件,然后就读出来了。不过不是源代码,也不可能读出来源代码哈,嘿嘿嘿

网友:
不加密是可以读出来的,不过是编译后的目标文件,不是源码!!!

楼主:
多谢各位帮忙,受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