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M1状态下电流居然800uA

楼主(2010-07-26):
小弟产品中第一次使用低功耗,现在发现问题:

系统掉电后进入LPM1级功耗,将表笔串入回路测电流居然788uA,我在低功耗状态下已经将所有端口都作为输出口,全置低电平,已经关闭除去走时的TIMER0外所有的中断,可现在电流还是788uA
请各位高手支支招,低功耗下怎样处理?谢谢!

网友:
1,系统掉电 是LPM4吧?
2,
"将表笔串入回路测电流居然788u"
另外这种测法 行吗?
不太了解。

也在研究MSP430的低功耗应用

网友:
1、MCU是什么型号?
2、可能你的电流表不准确?
我测量MSP430F2132,1MHz的MCLK、SMCLK情况下,工作电流只有47.8uA。
也是将表笔串入电源回路的,用的电池供电。

网友(2011-05-12):
楼主能不能把您的430电路图给小弟发一份,小弟最近做的430低功耗时竟然达到50mA!!!满头的星星啊...跪求楼主帮助!!!
邮箱:610560632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