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高手指点哈!GPS乱打点如何解决啊!

楼主(2010-07-26):
请各位高手指点哈!GPS乱打点如何解决啊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两种常见的改善办法:

1,根据当前速度/运动状况判断GPS处于静止状态的话,开启GPS的静态导航功能(对SiRF模块,速度低于1.2m/s时,冻结GPS位置更新,因此不会出现静态漂移问题);
2,对于非静止时的漂移情况,采用合适的铝箔算法,基本思路是根据历史位置预测/校正当前位置,这是个滚动平滑的过程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