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知道CPU是空闲的,或者如何实现LED闪烁频率随CPU繁忙程度成正比

楼主(2010-07-26):
CPU越忙的时候,灯闪烁越快,CPU无事可做的时候,做成呼吸灯的效果,怎么实现

网友:
你指什么的CPU,PC还是单片机自己?

网友:
如果你倒过来显示倒很简单.将LED放到一个loop里面,cpu不忙时就刷新loop,实现灯闪.忙时自然没空管灯的状态了
你要的东西再加反过来的电路也许能够实现

网友:
单片机的CPU没有闲着的,除非是进入idle模式。

网友:
同意3楼

网友(2015-10-22):
首先,你要计算出CPU使用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