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FreeMemory 后控制台无输出的问题。

楼主(2010-07-26):
求助:FreeMemory 后控制台无输出的问题。

最近开发学习linux在smdk2410平台上的移植。
遇到了一些问题,查了很多资料可是很长时间都
没有办法解决。只好向各位大DX求助了。

就算不能解决问题,能够指点小弟一个方向,小弟
也感谢不尽!!!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host os: archlinux

移植的软件包:
u-boot-1.2.0.tar.bz2
linux-2.6.14.1
busybox-1.1.3

文件系统:
jffs2

编译器:
CodeSourcery lite arm-2005q1 for GNU/Linux.(gcc 3.4.3)

终端:
minicom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u-boot移植成功,可以引导linux的启动。
linux也可以启动打印出启动信息。
但问题是打印出FreeMemory后就没有作何信息输出。

   当控制台输出如下内容后:
      VFS:Mounted root(jffs2 filesystem).
      Freeing init memory:76K
      --1-- run_init_process() //自已在代码中添加的调试信息

    控制台就再也没有任何内容输出,但按键什么的时候内核会有回显。另外
    在之前的一次编译内核时将NAND的ECC改为NONE的时候输出如下:
      VFS:Mounted root(jffs2 filesystem).
      Freeing init memory:76K
      --1-- run_init_process() //自已在代码中添加的调试信息
      Reading from NAND FLASH without ECC is not recommended.

    这些情况我想内核是还在运行的,printk可以输出。

    在网上搜索的结果是说要将内核中Floating point emulation-->
    的NWFPE或FastFPE打开,但我两个都试过了,问题依旧。
    也有的说要将EABI选项打开,但2.6.14.1的menuconfig中没有该
    选项。也试过2.6.22.1的内核,将EABI打开。结果也一样。

    也考虑过是否是文件系统的问题,最开始是使用只读的cramfs。读取
    文件没有问题,但还是没有输出。后来想是否是对文件系统进行写操作
    出现了问题。再将文件系统改用了jffs2。问题依旧

    下面附上minicom中接收到的完整的内容:
U-Boot 1.2.0 (Jul 16 2010 - 00:43:22) @ YangBiao-2010-7-16

SDRAM:  64 MB
In:    serial
Out:   serial
Err:   serial
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:  0

** using default boot device : 0**

Loading from NAND 64MiB 3,3V 8-bit, offset 0x50000
   Image Name:   linux2.6
   Created:      2010-07-21  16:51:50 UTC
   Image Type:   ARM Linux Kernel Image (uncompressed)
   Data Size:    898624 Bytes = 877.6 kB
   Load Address: 30008000
   Entry Point:  30008000
Automatic boot of image at addr 0x30008000 ...
## Booting image at 30008000 ...
   Image Name:   linux2.6
   Created:      2010-07-21  16:51:50 UTC
   Image Type:   ARM Linux Kernel Image (uncompressed)
   Data Size:    898624 Bytes = 877.6 kB
   Load Address: 30008000
   Entry Point:  30008000
   Verifying Checksum ... OK
OK
linux command line is: "console=ttySAC0,115200 noinitrd root=/dev/mtdblock2 rootfstype=jffs2 rw init=/linuxrc"

Starting kernel ...

Uncompressing Linux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done, booting the kernel.
Linux version 2.6.14.1 (yang@ArchLinux) (gcc version 3.4.3 (release) (CodeSourcery ARM Q1B 2005)) #10 Wed Jul 21 02:51:0
CPU: ARM920Tid(wb) [41129200] revision 0 (ARMv4T)
Machine: SMDK2410
Memory policy: ECC disabled, Data cache writeback
CPU S3C2410A (id 0x32410002)
S3C2410: core 200.000 MHz, memory 100.000 MHz, peripheral 50.000 MHz
S3C2410 Clocks, (c) 2004 Simtec Electronics
CLOCK: Slow mode (1.500 MHz), fast, MPLL on, UPLL on
CPU0: D VIVT write-back cache
CPU0: I cache: 16384 bytes, associativity 64, 32 byte lines, 8 sets
CPU0: D cache: 16384 bytes, associativity 64, 32 byte lines, 8 sets
Built 1 zonelists
Kernel command line: console=ttySAC0,115200 noinitrd root=/dev/mtdblock2 rootfstype=jffs2 rw init=/linuxrc
irq: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
PID hash table entries: 512 (order: 9, 8192 bytes)
timer tcon=00500000, tcnt a2c1, tcfg 00000200,00000000, usec 00001eb8
Console: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
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6384 (order: 4, 65536 bytes)
Inode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8192 (order: 3, 32768 bytes)
Memory: 64MB = 64MB total
Memory: 62848KB available (1527K code, 297K data, 76K init)
Mount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512
CPU: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: ok
softlockup thread 0 started up.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
S3C2410: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
JFFS2 version 2.2. (NAND) (C) 2001-2003 Red Hat, Inc.
S3C2410 RTC, (c) 2004 Simtec Electronics
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(irq = 70) is a S3C2410
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(irq = 73) is a S3C2410
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(irq = 76) is a S3C2410
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
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
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
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
S3C24XX NAND Driver, (c) 2004 Simtec Electronics
s3c2410-nand: mapped registers at c4880000
s3c2410-nand: timing: Tacls 10ns, Twrph0 40ns, Twrph1 10ns
NAND device: Manufacturer ID: 0xec, Chip ID: 0x76 (Samsung NAND 64MiB 3,3V 8-bit)
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
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"NAND 64MiB 3,3V 8-bit":
0x00000000-0x00100000 : "bootloader"
0x00100000-0x00400000 : "kernel"
0x00400000-0x00e00000 : "root"
0x00e00000-0x04000000 : "user"
mice: PS/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
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0, 4096 bytes)
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: 4096 (order: 2, 16384 bytes)
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: 4096 (order: 2, 16384 bytes)
TCP: Hash tables configured (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)
TCP reno registered
TCP bic registered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
VFS: Mounted root (jffs2 filesystem).
Freeing init memory: 76K
--1-- run_init_process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