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clone III EP3C120F780 这款芯片的等效门数在多少??

楼主(2010-07-26):
Cyclone III EP3C120F780 这款芯片的等效门数在多少??

网友:
应该是120K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应该是120k

120K是逻辑单元,不是等效门数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知道。actel喜欢用等效门的标法。不过我觉得应该根据自己需要的资源种类,比如乘法器、锁相环、触发器、查找表、PLL等的数量来选取比较方便

网友:
查了下,700多万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查了下,700多万门

求解释。求链接。多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以前看过1270LES是40000门左右,所以你这个120K应该是378万门左右

网友:
120K的LE   等效门网上有计算的公式  不过也是大致的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