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bootloader引导linux内核的问题

楼主(2010-07-26):
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超小的bootloader
是可以引导内核的,人家在OK2440上是正常运行的,液晶也能显示启动信息的
名字叫 自己动手编写嵌入式bootloader

我移植到我的TQ2440上后可以正确引导内核,文件系统也是正常的,在控制台下试了几个应用程序也是正常的
可是我的液晶一直亮不起来
换作原来TQ2440的uboot后又能正常显示了

我想问的是 bootloader 和液晶也有关系吗 ?
那位好心人看看应该怎么改才能在TQ2440上显示

附 原文件和TQ2440上的文件如下

机器码在include/configs.h
nandflash驱动在start/nand.c
传递参数在app/boot_linux.c

编译器用的是gcc-3.4.5-glibc-2.3.6 是韦东山书里的
用天嵌的EABI-4.3.3不能编译的

再次谢过

楼主:
忘了说了
还要修改下内核地址和大小
在/include/configs.h

定义 NAND_KERNEL_START
     NAND_KERNEL_SIZE

机器码也在下面
     S3C2440_MATHINE_TYPE

楼主:
在主Makefile里修改
CFLAGS := -Wall -Wstrict-prototypes -O2 -fomit-frame-pointer -ffreestanding
即可在4.3.3下编译 但是还液晶还是无显示

我等的你们都长草了

网友:
我觉得你现在提供的这些东西,还不能让我们帮你定位问题。你看看你的TQ2440和OK2440在硬件上到底有什么不同。看看是不是有什么 PIN 脚需要专门的设置。另外,你还可以看看你的 UBOOT 的代码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设置。

还有,如果有示波器的话,量一下有显示时和没有显示时驱动液晶屏的信号是否有什么不同,这样也能帮助定位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