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:PROKIT3能不能烧写E2?

楼主(2010-07-27):
微芯的PROKIT3能不能把编译器中的E2一起下载到芯片中?
我用4520,可是我一把E2改变了,再烧写的时候就提示我,E2中实际的值与期望的不同.
要晕了~
哪位大虾能告诉我呀?

楼主:
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:
EEData Memory
Address: 00000000 Expected Value: 00000001 Received Value: 000000ff
Programming failed

楼主: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?

网友:
应该可以烧写进EEROM,应该可以在MAPLAB里设置。没有pickit3,我猜的

网友:
你配置位怎么设置的,先看看不开加密位,然后在5V下烧,先不要在3.3V下烧。

楼主:
我没开加密位呀~那也烧不进去~
5V情况下我也试验了,也烧不进去,还是那么提示的~
真是奇怪~不会我的KIT3是假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