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流采样在220V电源畸变之后受到影响

楼主(2010-07-27):
这是我在实际应用中碰到的一个问题,现在很多疑问啊!!我们这边有个调压的试验台,输出0 到 380可调。实验室旁边有个废铁回收站,那个吊车上的大磁铁一动作,我们这边电源就受到严重影响。我让试验台输出200V交流,然后我用示波器观察,就得到了如上图所示波形。
可以看到,交流电的正半周期没有太大变化,畸变情况不明显,但是负半周期被拉长了,峰值都达到了-392V。然后,电压畸变之后,试验台上的输出电压显示也从200V变化,最大降低到190V。

现在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啊,我是用单片机对交流电进行最大值采样的,交流电的某跟线和单片机共地。我通过对交流电采集一个周期内出现的最大值,进行处理判断。正常情况我,我设置了4个值, 200V的时候设置为欠压,210V设置为欠压恢复;   230V是过压,217V是过压恢复。试验台电源不受影响的时候,各种过压、欠压动作都非常准确。  但是,只要电源受到影响之后,就不正常了,感觉整体上被下拉了最大10V,变成了   190V欠压,200V欠压恢复;  220V过压,207V过压恢复。
我这里很疑惑,为什么负半周期会把我的设定电压值拉低10V左右呢? 当然, 这个10V是以试验台显示的数据得来的,单片机本身到底识别成多少我不清楚。

楼主:
我汗,竟然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。

网友:
我通过对交流电采集一个周期内出现的最大值,进行处理判断。

算法有问题,再怎么也得均方根算法吧,更好可能是FFT

楼主:
有时候不需要那么精确的电压值的啊,我现在能精确到1V了!!这就够了。实验室下的波形都很好,但是还是担心抗干扰能力啊!

网友(2012-08-25):
多次滤波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