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Blaster 不能识别了!!!

楼主(2010-07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:
以前能识别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以前可以的  突然 就不行了 郁闷

网友:
我觉的是里面的USB的接口芯片的问题。

网友:
拔下来重新插一下,很多时候是接触不好造成的

网友:
常有的事儿,拔下来重插吧。

楼主:
拔插N次了 就是不行啊

网友(2010-09-09):
弄个手册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