贡献一个“电阻拟合计算器”,用于DIYER拼电阻用(含源码)(26楼增加分压计算功能)

楼主(2010-07-27):
早上看到有朋友问用两个电阻拼目标阻值的软件,细一想,自己作为DIYER也经常有这个需求,但是每次都是用计算器或者EXCEL瞎算,真是惭愧。

俗话说,不会偷懒就没有进步,于是早上抽空花了个把钟头,编写了下面这个软件,跟大家分享,执行文件和源码稍后上传。

软件很简单,首先你要把你手头有的电阻录入(一次性录入就保存在EXE文件所在目录下,与EXE同名的INI文件里面),用“添加”按钮,然后就可以使用了,使用方法有3步:
1、输入你想要的阻值,比如我输入13欧
2、输入你想要的最大误差,缺省值是5%
3、点击计算,看结果

软件内部进行了单电阻、2电阻并联、2电阻串联、3电阻并联、3电阻串联,1串2并这几种情况,源码开放后大家可以往死里加。。。不过我认为超过3个电阻,实用价值就不大了。

结果的显示,+表示串联,&表示并联,我想工程师们应该能看懂,比如“误差  0.10% : 12.99 = (4.70 & 8.20) + 10.00”表示用4.7并联8.2,然后串联10,最终的值是12.99,与期望的13误差为0.1%。

至于单位是K还是M,那就看个人兴趣了,有兴趣可以把这些值都加上,呵呵。

主界面 (原文件名:Image1.gif)

拟合结果 (原文件名:Image2.gif)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对软件进行了少量修正,源码和执行文件都更新了,在1楼。
1、修改了2并1串时的穷举路径,避免了重复,比如 2&1+5 和 1&2+5
2、修改避免了“本值”并大电阻,比如拟合1,原来答案会有 1&47 1&51 1&68等等,显然如果有1欧电阻,我们不会这么干

楼主:
程序用C++BUILDER5编写,根据经验,代码直接用5或者6编译都可以,界面上的一些图标来自于QQ,程序ICON是自己绘制的,个人习惯——绝不用编译器缺省图标!

程序内部有少量注释,这个软件运算量并不大,代码也不复杂,主要工作是人机交互逻辑的编写。

R2R 1.01 执行文件ourdev_571074.rar(文件大小:218K) (原文件名:R2R.rar)
R2R 1.01 源码ourdev_571075.rar(文件大小:67K) (原文件名:R2R src.rar)

楼主:
汗,瞬间沉没 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奉献!
串并联用图形显示更真观。开始计算按纽可以取消,在输入过程中实时计算结果。

网友:
貌似很有意思

网友:
很有意思

网友:
很不错。有源码,COOL !

网友:
不错
建议排除重复并联情况

楼主:
对软件进行了少量修正,源码和执行文件都更新了,在1楼。
1、修改了2并1串时的穷举路径,避免了重复,比如 2&1+5 和 1&2+5
2、修改避免了“本值”并大电阻,比如拟合1,原来答案会有 1&47 1&51 1&68等等,显然如果有1欧电阻,我们不会这么干

4楼COWBOY的建议我一开始也想做,后来想先拿出一个能用的东西,以后再进行锦上添花的动作吧。另外,实时计算在备选电阻值非常多的时候,可能会引起迟缓和不适,暂时不这么设计。

网友:
挺有用的!多谢楼主!输入M级电阻需要好多0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挺有用的!多谢楼主!输入m级电阻需要好多0!!

你可以假设这些都是M啊,比如要拟合4.2M的,和拟合4.2K、拟合4.2欧姆,没区别啊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!

如果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就更好了:例如将5V的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到1.25V(任意值),自动计算分压电阻的阻值,呵呵!这个要求不是有些过分了,以前经常在Excel中弄,有些麻烦!

网友:
很不错,我n年前也写过一个类似的东西算阻值,哈哈。

网友:
mark,来支持一下BCB5的

楼主:
我很认同17楼的说法,因为我自己也是用EXCEL来干这买卖的,所以动手增加了分压计算功能,如图。

点击分压计算功能后,弹出这个对话框,图中用TL431的典型电路做示范,其实都是一个性质的。电路有四个参数:参考电压,期望电压,上端电阻,下端电阻,任意改写一个,其他三个都会重新计算。如果点击确定,那么需要拟合的电阻就被填写到主界面的“期望电阻”一栏,供拟合用。

(缺省都是拟合上端电阻,但是如果你修改了上端电阻,软件就会去拟合下端电阻)

R2R 1.02 源代码ourdev_571202.rar(文件大小:82K) (原文件名:R2R src.rar)
R2R 1.02 执行文件ourdev_571203.rar(文件大小:223K) (原文件名:R2R.rar)

分压计算 (原文件名:Image5.gif)

网友(2010-09-09):
如能在电阻列表里自动增加标称电阻值,那么就比较完美了。

网友:
我一直都在excel里算的,这个不错!!

网友(2010-12-06):
哈,好东西!手里电阻只有几个种类,这几天正串呀,并的,呵呵。

网友:
做成精品!

网友:
有源码的一定要学习

网友:
很好很强大,省了我很多功夫!收了。

网友(2011-01-08):
发现这个工具太有用了,匹配电阻非常有用

网友(2011-06-29):
这个很实用。

网友:
对于电阻分压拟合等,我一直用Electronics_Assistant V3.3,用了有十年了,非常好用,

现在的版本是V4.2,但不免费了,大家可以用V4.1的绿色版.

网友:
顶一下,用下,谢

网友(2011-09-10):
每天发现一点。

网友(2012-01-25):
好软件 很实用

网友:
很有实用性

网友(2012-08-17):
很实用的小工具 帮LZ再顶一下 希望更多人能看到

网友:
很实用啊,前些天找1023倍的两个电阻可费老了劲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程序用C++BUILDER5编写,根据经验,代码直接用5或者6编译都可以,界面上的一些图标来自于QQ,程序ICON是自 ...

收下了 但还是有个问题
最新版本的 在计算某些取值时
依然会出现小电阻并大电阻的情况
如计算52 会出现(1&68000)+51的结果 希望能改进

网友B:
这东西太实用了,每次做精确的直流信号处理都要一个个手动去计算,谢谢L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东西太实用了,每次做精确的直流信号处理都要一个个手动去计算,谢谢LS

我也是在某坛友的一个资源集合帖里看到的这篇帖子 试用了一下 确实很不错 想想推荐给大家 呵呵

网友(2012-10-27):
确实挺有意思的

网友:
有意思的软件gonju

网友(2012-12-13):
这个真的很好,是个好创意!

网友:
不错的工具,自己想写个来着,一直没动手,原来有现成的了。

网友:
真的很实用,强力推荐

网友:
M A R K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