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端FPGA的供电方案(virtex-5)

楼主(2010-07-27):
看到v5的开发板上提供的供电方案是采用TI的模块电源,属于开关电源一类的吧,3.3v,1.0v输出电流都可以到16A了,但是成本实在太高了,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供电,以前设计Altera  cyclone3时仅仅用了几个LDO就可以工作了,不知道是不是太低端的FPGA的缘故了

网友:
现在的器件特别是FPGA功耗越来越小,应该要不了那么大的电流。除非是其他的电路需要

网友:
V5如果资源用得比较多,还是很耗电的,而且烫手,我们用的V5电源一般设计为2A(内核电压和IO电压都设计为2A左右)

网友:
V5用的多了功耗可以有十几瓦的,即便是cyclone3,大容量的片子功耗也不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看来Xilinx开发板上提供的Ti的开关电源模块pth08t240w基本上是大材小用了,人家可以出到十几个A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,内核最多能到多少A呢,1.0V的那个

网友:
这个不清楚,我用的板子是实验室买的官方的,用的都是很生猛的开关电源芯片,内核电流跟你的逻辑使用量和时钟等是有关系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官方用的都是TI的开关电源,确实很强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恩,内核最多能到多少a呢,1.0v的那个

我们的电路用的是2A,大概50%的资源,已经足够。纹波控制是多少就不太记得了,反正我们的电气要求还是挺严格的。

网友:
开关电源纹波我一直比较怕,自己没这方面的经验,虽然开关电源芯片效率很高,一般都是买制成品,少有自己布,尤其板子上还有AD/DA的时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