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载测试中

楼主(2010-07-27):
输出接一个10A分流器(75mR),4A电流运行中

楼主:
测试到现在,温度情况:
环境温度:26.4℃
散热片温度:风扇工作中  50.2℃
环变温度: 39.9℃

楼主:
情况不错,还是相当的稳定的。

网友:
楼主你知不知道啥叫“满负荷”?看你图片,你的电压为0了,实际上,你的分流器是0.075欧,电流4安,那么,实际功率4*4*0.075=1.2瓦!这也叫满负荷?
如果要满负荷测试,应该是30伏电压下,输出电流4安,这样你的环变就不会是2.5小时只有40度了

网友:
ls说的才是满载测试

网友:
如果在30V时把输出短路,那么功率管上面的功耗就达到了120W了,这样长时间工作可能进入过热保护,大概在85℃时。
楼主电压设置的是多少?
楼主如果把电压调节到30V,电流再工作在4A,那么功率管的温升会更低,更安全,变压器倒是可能温升会大。
很多电源为了避免烧坏功率管,会在输出短路时把输入切换到几V电压,这样优点是减低功耗,缺点是当短路解除时,由于大滤波电容充电会有几百毫秒时间的电压上升过程,使反映速度减慢。
我设计时就是考虑这一点所以暂时没把输入电压切换到很低,因为我们这里有过热保护功能,过热后可以关闭输出,所以管子也安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ls说的才是满载测试

更像是超载测试.步进是0.1V,为什么楼住的输出0.3V,而显示却是0V?

楼主:
等明天找个合适的电阻,全电压范围、满功率测试下带载情况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等明天找个合适的电阻,全电压范围、满功率测试下带载情况。

这么大功率合适的电阻也不太好找,建议楼主去五金店花3块钱买根电炉丝就行,拉长了一端固定,另一端直接用还有一个线头滑动,直到显示30V,4A就行了

网友:
电炉丝放水里,散热会更好.更安全

楼主:
负载:划阻器160W(8A)

10:07开始

网友:
楼主的好东西还是比较多的,现在情况咋样?

楼主:
12:44分拍

12:48分测量
负载温度:137.3℃
变压器温度:87.3℃(风扇未转时)
散热片温度:38.4℃

楼主:
变压器的温度较高

楼主:
昨日 莫名出现输出为0,电流显示为5.535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问题解决了吗?是不是过热保护了?

楼主:
刚开机时的状态,没有热保护
U11  1脚电压为11.4V  正常应该为2.2V左右

楼主:
问题找到,IO焊接不良

设置为电流0A,输出电压为0?

另抗干扰性比较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问题找到,io焊接不良
设置为电流0a,输出电压为0?
另抗干扰性比较差

抗干扰差体现在哪里,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,我用200W电机加载测试stm32丝毫没干扰,就是屏有点抖动,不过是瞬间的,不仔细看看不出来,你说的是不是也是这个现象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