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Freescale的HCS08应该注意什么呢?

楼主(2010-07-27):
想用Freescale的HCS08做产品,有朋友用过吗?应该注意些什么呢?

网友:
没什么太不一样的地方,时钟管理费劲点。

网友:
多看datasheet 英文的最好
sourceinsight + codewarrior 配合起来用
注意编译器里面的一些写法
freescale 没有eeprom 几个数据倒是可以用flash模拟
没法说了 单片机就那些寄存器详细的设置好
做产品嘛 要多测试是根本啊~!

网友:
定时器用的时候好好看手册就行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回复 网友B:

回复 网友C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谢谢各位高手,什么时候我们FREESCALE也能有个分论坛多好啊!期待阿莫,不知道是不是要求什么条件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谢谢各位高手,什么时候我们freescale也能有个分论坛多好啊!期待阿莫,不知道是不是要求什么条件呢?

datasheet+阿莫论坛 是最好的论坛

单片机都一样的 每种分分类也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上

Datasheet + AppNotes + Freescale官网论坛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回复 网友E:

呵呵,好的,谢谢了。